大同電鍋維修問題

楼主(2015-01-18):
想請教各位先進,我的電鍋日前壞掉,檢查出來是電熱片壞了,好不容易等到貨,換好後試機時正常加熱,但我發現到加熱時開關那邊的縫隙會微微的冒煙,使用時也會有淡淡的臭味,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換新的加熱片,所以會產生這樣的問題,那味道很像新的電子產品使用飄出來的味道,也有點焊錫的味道,想請教版上大大這樣是否正常?使用有沒有關係?會不會造成危險?冒煙部分照的不是很明顯

网友:
這樣的圖看不出來,先拆開了拍圖看看!!

网友:
有味道是正常的 多用幾次就ok了  萬一不是買原廠的可能要多熱幾次........

网友:
因加熱而加速表層金屬氧化   其反應所產生的氣味   新的烙鐵剛使用時就可以聞到  類似氣味

配線不良   導線與加熱器有接觸    這個就有危險性

建議把殼打開來看吧     這樣有什麼問題一看就知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网友:
基本上以前在修的時候會順便檢查開關上下接點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會卡了一層碳化層或是一些有的沒的
有時候新的加熱片會冒些煙出來是正常的只要查看其他部位沒有問題就大可放心了

PS.沒有拆開沒人可以幫你抓問題

网友:
大同電鍋很耐操.沒想到電熱片會壞掉.可能用很久了.先熱機幾小時看看.可能味道就沒有了.

网友:
現在的大同電鍋(電熱片)已經不耐操了...
你的問題:9樓師傅已經給了答案!

网友:
大同電熱片本來都是用五個固定座固定~後來偷工料只用四個~造成電熱片容易壞~如果是只有四個固定的~要自己再加裝一個~現在己改回五 個~

网友A:
借標題一問,我家的每次使用中插頭都會很燙,目前有明顯插頭銅片位移情況,請問板上的先知是否有相同的情況呢? 那我該如何處理?

网友(2015-02-19):
引用 网友A:
借標題一問,我家的每次使用中插頭都會很燙,目前有明顯插頭銅片位移情況,請問板上的先知是否有相同的情況 ...

電鍋用久了都會這樣,你電鍋本身的2個銅端子有問題了,拆下來拿細砂紙磨一磨吧!
不願意磨就更換吧!不過大同的貨賣的還蠻貴的.....
電源線插電鍋那頭也要順便檢查一下了。

网友:
檢查端子接頭是否有氧化,清除氧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