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筆記型電腦螢幕不良,單畫面變雙畫面

楼主(2015-01-19):
故障情形
螢幕變成雙畫面
這哪裡出問題ㄚ

有時又會正常(很少)
有時會花屏
bios 已經檢測沒做雙顯了

還是可以私下pm 哪裡修較好
這台是朋友給的故障品
因為小孩大學要台筆電
是雙合 1.6

補充內容 (2015-1-19 03:07 PM):
機型是M51S

桌面

桌面

桌面

桌面

网友:
你先確認你作業系統"顯示"設定,是否被改成雙畫面顯示吧!

建議你打ASUS客服,詢問先吧!

補充內容 (2015-1-19 12:49 PM):
你自用不花錢下,最簡單就是外接顯示器使用

如果連外接顯示器多出問題,那主板壞,panel或許也壞!

你找人維修,你到google搜尋有不少維修店家

補充內容 (2015-1-19 12:53 PM):
基本上NB只要維修主板多為NT:2XXX起跳,換panel面板則須看型號價格不一
你這台與其維修,不如買台新的比較划算!

ps:現在維修保固,基本上最多只有3個月!

网友:
是 ASUS 哪個機型 ! 應該跟顯示晶片有關 .. 要送修了

网友:
您好:感覺是顯示電路有問題!,有遇過類似,是顯示晶片,或顯示晶片電源濾波電容故障

网友:
顯卡分割並伴隨著低色階 +1

网友:
這台是NVIDIA GeForce 9500M 顯晶..應該是顯晶方面問題...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