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施密特觸發器

楼主(2015-01-19):
這是我在維基百科上看到的施密特觸發器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在回授線路上的電阻R2兩端 在接上一個電容

那是什麼作用?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對這方面有研究?

网友:
太大會變慢(電流被拉去去給電容使得翻轉變慢)
剛剛好可以抗更強烈的雜訊

楼主:
請問大大 什麼東西太大會變慢?

意思是 他可以比回授電阻 抗更多的雜訊是嗎?

网友A:
並上電容的話
應該有延遲翻轉的效果
但還是得實際測試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並上電容的話
應該有延遲翻轉的效果
但還是得實際測試才知道

的確是延遲翻轉的效果

剛剛用電腦模擬的結果 一樣的電路

原本輸入訊號大概在0.32V會翻轉 加了一個1u的電容之後 會變成1.4V才會翻轉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的解答

那想請問一下 因為電阻回授 可以用公式算出輸入訊號電壓到達多少的時候才會翻轉

那請問如果加了電容 有公式可以運用嗎?

网友B:
1.此比較器在當輸入信號超過數10KHz後,會在正相飽和輸出時產生震盪(數10kHz以下頻率較不易產生震盪),在回授電阻兩端可並上一個極小的電容(如2pf)來消除此現象(電容不可過大,否則會衍生出應一個問題).實際模擬現象如下,請參考.最好還是外加硬體實作,較能確和實務並改善.
2.此正回授電路稱之同相樞密特觸發器,另一較常用的則為反相樞密特觸發器.
2.1 未加電容時,輸出產生震盪現象

2.2加入C1電容後,輸出震盪被消除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此比較器在當輸入信號超過數10KHz後,會在正相飽和輸出時產生震盪(數10kHz以下頻率較不易產生震盪),在回授 ...

大大 我照你這麼模擬做 怎麼跑出來的圖不太一樣

請問大大 如果我是用運算放大器來做 可以嗎?

网友C:
參考資料:
密勒效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86%E5%8B%92%E6%95%88%E5%BA%94
對於非反向放大器密勒效應其效應為放大器的輸入電容是負的(負阻抗變換器)。

http://www.isu.edu.tw/upload/52/18/files/dept_18_lv_3_15207.pdf
page 65
米勒補償技術 (OPA為負回授)~
page 66
極點的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此比較器在當輸入信號超過數10KHz後,會在正相飽和輸出時產生震盪(數10kHz以下頻率較不易產生震盪),在回授 ...

大大 我用運算放大器UA741 做不出你那種振盪的波形

可以教學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資料:
密勒效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86%E5%8B%92%E6%95%88%E5%BA%94

感謝大大提供資料

不過我再找的是正回授

你找的都是負回授的資料唷

前面幾位大大 回答的 比較接近我需要的資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資料

不過我再找的是正回授

上面有提及~

對於非反向放大器密勒效應其效應為放大器的輸入電容是負的(負阻抗變換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有提及~

對於非反向放大器密勒效應其效應為放大器的輸入電容是負的(負阻抗變換器)。 ...

不太懂大大的意思 但是我這例子 應該不是放大器 而是比較器

不好意思 麻煩大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懂大大的意思 但是我這例子 應該不是放大器 而是比較器

不好意思 麻煩大大了 ...

喔~好像是我搞錯了~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喔~好像是我搞錯了~
Sorry

沒關係 還是謝謝大大的幫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關係 還是謝謝大大的幫忙

使用傳統的OPA會造成的問題如下:
1.Slew rate不夠快,造成高頻來不及反應,此會使得使出電壓異常變低,會失去原來的比較器的功能.(輸出不再是處於+-飽和區)
2.此時可稍微改善的方式是降低電源電壓,如此比較器的輸出就不需跑得這麼累了.
3.傳統OPA作成比較器較適合做低頻比較器,否則還是要選用專用比較器.(另還有內部1-2V壓降問題,不適合作TTL的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傳統的OPA會造成的問題如下:
1.Slew rate不夠快,造成高頻來不及反應,此會使得使出電壓異常變低,會失 ...

所以傳統OPA 做不出大大這樣的震盪嗎?

可是一樣是multisim 我卻沒有你那顆元件(HA17393)

我把輸入訊號的電壓降至1V 還是做不出振盪來

所以傳統的OPA是無法囉?

网友C:
樞密特是這篇要用的嗎?

關於計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樞密特是這篇要用的嗎?

關於計頻器

不是 計頻器這個電路已經完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傳統OPA 做不出大大這樣的震盪嗎?

可是一樣是multisim 我卻沒有你那顆元件(HA17393)

傳統的OPA作成的比較器因速度不夠快,輸出會變為類似低壓三角波,既然速度不夠快,就無法模擬出震盪現象(異常震盪現象,好發于高頻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傳統的OPA作成的比較器因速度不夠快,輸出會變為類似低壓三角波,既然速度不夠快,就無法模擬出震盪現象(異 ...

那可否請問大大使用的這顆元件是什麼特別的元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否請問大大使用的這顆元件是什麼特別的元件?

就是很傳統與常用的比較器,並無特別之處.如LM393或LM339之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很傳統與常用的比較器,並無特別之處.如LM393或LM339之類.

可是大大電路圖的元件是寫HA17393

我剛剛有用LM393試過 也是一樣無法做出振盪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大大電路圖的元件是寫HA17393

我剛剛有用LM393試過 也是一樣無法做出振盪效果 ...

你模擬器是第幾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模擬器是第幾版的

13版的

网友B:
LM393有輕微震盪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93有輕微震盪現象

大大 如果是輕微振盪 那我也有模擬出來

不過 我加電容 似乎消除不了振盪

電容設太小 振盪感覺沒什麼變

設太大 整個波形都走樣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 計頻器這個電路已經完成了

完成後要報告成果,讓想學習的會員可以做參考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成後要報告成果,讓想學習的會員可以做參考之用.

會的 過陣子會開帖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如果是輕微振盪 那我也有模擬出來

不過 我加電容 似乎消除不了振盪

既然要模擬或呈現類似震盪效果,就得找到類似特性元件,HA17393是HITACHI作的近似LM393功能,至於其中差異只有研讀兩者datasheets中的差異.此震盪現象並非每顆OPA或比較器都會相同的.

网友B:
依樓主建議,此為取消回授電阻R2,改採電容當回授時的輸出/輸入波形關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樓主建議,此為取消回授電阻R2,改採電容當回授時的輸出/輸入波形關係圖.

謝謝大大分享模擬圖

但想請問 這設定是10K頻率的模擬圖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分享模擬圖

但想請問 這設定是10K頻率的模擬圖嗎?

輸入電壓及頻率數值,可參考示波器上的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入電壓及頻率數值,可參考示波器上的設定.

輸入電壓我知道是+-4V

輸出電壓是+-12V

可是頻率 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輸入電壓我知道是+-4V

輸出電壓是+-12V

X軸座標設定為200uS/DI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樓主建議,此為取消回授電阻R2,改採電容當回授時的輸出/輸入波形關係圖.

沒有回授的時候會因為電容隔直通交  而導致頻率加快
等到頻率夠高時  就變成很類似原來的方波 等到下個周期來時  又周而復始
我這推應該沒錯

网友B:
此類放大器屬於比較器的一種,其輸出不是正飽和就是負飽和,即使在飽和區有些許的震盪,在不影響High/Low的判別下,這些干擾應是可被允許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依樓主建議,此為取消回授電阻R2,改採電容當回授時的輸出/輸入波形關係圖.

這樣不會有積分器的問題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樣不會有積分器的問題嗎 ?

作成負回授時的確會有積分現象,但現在只有正回授,所以還是只有比較器功用.

网友:
要形成積分器,需要有定電流回路,故需有輸入端虛接地現象,此為負回授電路必備條件.

楼主:
請問有大大知道 什麼是動態遲滯比較器嗎?

這部分資料好少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對這個有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類放大器屬於比較器的一種,其輸出不是正飽和就是負飽和,即使在飽和區有些許的震盪,在不影響High/Low的判 ...

大大 我做了很多頻率 很多不同比較器

已經用了100K HZ的訊號

還是做不出振盪的效果

想請問我電路有接錯的部分嗎?

還是真的差別在比較器而已?

因為我元件庫真的沒有你那種編號的比較器

网友B:
這是與樓主相同的IC模擬出來的震盪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與樓主相同的IC模擬出來的震盪波形.

大大 很謝謝你還願意回答

不過我元件庫裡面真的沒有跟你同型號的393

所以真的是因為元件不同 而做不出一樣的振盪嗎

因為我也想做出像大大那樣的振盪

而我用的這個元件看似只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振盪

而我有接了電容 卻還是沒辦法消除

也是因為比較器型號不同嗎 ?

楼主:
大大 你的元件庫真的比我多很多...

那能使用LM393NG做出振盪嗎?

因為我用393NG做出那一點點好像有振盪的感覺(也不敢確定那算不算振盪)

然後接了電容 他也沒有變平順 所以好像沒有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 你的元件庫真的比我多很多...

那能使用LM393NG做出振盪嗎?

也是只有很輕微的震盪,故小電容效果不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只有很輕微的震盪,故小電容效果不明顯.

所以我模擬問題就是

因為沒有相同的比較器 做不出來那樣的振盪

所以加小電容 也看不出效果

感謝大大解答 我只好再找找其他元件 看能不能做出這樣的振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只有很輕微的震盪,故小電容效果不明顯.

大大 我在今天早上 使用麵包板進行實驗

不過示波器一樣看不出你電腦模擬那樣的振盪

我使用跟你一開始用的一樣元件LM393 (HA17393B-E)

其他設定也都一樣 也是無法產生出振盪

麵包板接的應該可以看出振盪才對

可是我也是沒有產生振盪 不知道大大有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因為我想說電腦模擬我無法模擬出振盪

我就直接買元件來插麵包板看看

想說元件一樣 應該可以產生振盪

不過還是無法欸...

网友G:
你現在是想要振盪,還是不想要振盪?

网友B:
1.我的實作也是無震盪現象,既然實作無此現象,表示此電路就不會有震盪現象了.
2.模擬震盪消除現象,建議你改採負回授電路,應會來得簡易些,電容消除現象也會更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現在是想要振盪,還是不想要振盪?

如果使用電阻正回授(也就是施密特觸發器)來做

他並不會產生振盪

我是因為想明白在電阻兩端接電容的作用

而這邊大大也有說明是消除振盪用

所以我才要先做出振盪 在使用電容 看能不能消除振盪

正常電路 當然沒有振盪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的實作也是無震盪現象,既然實作無此現象,表示此電路就不會有震盪現象了.
2.模擬震盪消除現象,建議你改 ...

1. 哇 大大實作也是無振盪現象喔..

   所以說 電腦模擬出振盪現象 實作不見得會有喔

   那這樣電阻正回授兩端接電容的作用 要怎麼印證到底是什麼作用?

2. 如果改採用負回授 那就是放大器的效果 而不是施密特觸發器的效果了

   所以才想做電阻正回授接電容的做法

   因為正回授跟負回授 是兩種不同的功用

网友B:
1.H大好,首先是要先確認你的模擬,其目的究竟為何?是要觀察在正回授時,電容對高頻消除的現象?此高頻雜訊會對輸出準位改變狀態?
2.正規電路上為何要額外加上電阻/電容元件???當沒有額外元件時,若電路會產生不正常工作或偏差過大或造成不穩定,這時才是考慮時機.
3.綜關你的電路並無不穩定現象,即使實作時出現高頻現象,會有上述第2項的問題?若無,即使加入電容後,也可改善高頻干擾,那又如何?最終輸出準位並未改變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H大好,首先是要先確認你的模擬,其目的究竟為何?是要觀察在正回授時,電容對高頻消除的現象?此高頻雜訊會對 ...

1.C大 我的目的其實很簡單 我只是要確定加了電容的作用性
   所以不管是電腦模擬或是實作 我想模擬出有振盪的波形
   然後去增加一個電容 來看看波形會變的如何
   因為大大是說 加了電容 是可以消除高頻振盪的作用
   我只是想驗證而已 確定得到此結果
2.我不知道C大所謂的正規電路是說什麼 比較器正回授是施密特觸發器的電路 這樣不是正規電路嗎?
   這不是很常見的一個電路嗎?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正規電路就是了...抱歉
3.我只是想確定電容的作用性 我也才有辦法說服人家說 這是我做的模擬 我的驗證
   因為有實驗 才有辦法驗證 才有正確的結果
   雖然我知道加了電容後 輸出的位準不會改變
   但至少我驗證了電容的作用

就像如果我說 電阻正回授 會產生遲滯的效果
而我也可以用模擬用實作 真的做出遲滯的效果
這樣就能驗證我要的答案

感謝C大的用心 我不是故意鑽牛角尖 或是找問題
從一開始C大模擬出有振盪的電路 然後加了電容得到消除的效果
我就很想做出那樣的圖 不過我真的沒有你那些元件
不知道是為什麼沒有你那些元件 所以覺得很可惜

网友D:
引用 楼主:
1.C大 我的目的其實很簡單 我只是要確定加了電容的作用性
   所以不管是電腦模擬或是實作 我想模擬出有振 ...

在所有元件的目錄下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所有元件的目錄下去找

已全部搜尋過

也有使用function的關鍵字下去搜尋

一樣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