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H228白屏

楼主(2015-01-20):
面板型號: M215HGE-L21 Rev. C2

1.各點電壓如下:
VCOM: 1.94V
AVDD: 4.6V
VGH: 2.3V
VGL: 0.8V
相關電壓如下圖示, 下下圖中IC找不到資料, 求檔??

2.尚需檢查那個迴路?

檢查方向錯誤, 圖片所以有些地方有拆焊痕跡, 請見諒!!

网友:
這很明顯啊!

VGH VGL電壓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這款I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107&highlight=%E6%94%BE%E9%80% ...

謝謝前輩, 編號不一樣, 有空再確認是否為OA?

楼主:
1. U202/203為運算放大器
2. C222正極有4.5V
3. Q201第一/二支腳, 開電瞬間值有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