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LCD面板訊號排線的問題

楼主(2015-01-20):
我手上有一些買來的各種排線,也就是接公板到LCD面板的訊號線。

這些訊號線只要插上公板與面板就能用,還是每次都要檢查!??

謝謝回答。

网友A:
這應該先拍照片給大家看才知道是什麼排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先拍照片給大家看才知道是什麼排線吧!

各種規格十幾條。。。。。

不是要問哪一條。

主要是問,接面板跟公板要不要在接之前都檢查一下。如果要檢查,那就要找面板的規格書。。。。
如果要這樣,那就真是太麻煩了。

我不是要問哪一條,我只是要問有經驗的人「你們在接之前要不要都檢查一下」。

楼主:
我只是想問「要不要」,不是要問「怎麼接」。

网友:
要!~~~要確認排線腳位訊號定義..

网友:
公板屏線
一般分30.51
2.單八  雙八
3.左右供電
一般都搞定
除了特殊屏 .例如10BIT 多2組線

還是要檢查..32吋以上LG 友達通用
還是看一下最保險

网友:
應該是看經驗吧 我都直上沒在查  要上的時候看下是左供電還是右供電就可以 同行來我這看到我都直上沒再怕都傻了 口訣 1366都是左供電 華映不一樣  右供電牛角帶鉤 奇美專用不一樣 1920左供電 右供電都一樣

网友:
我的經驗不多所以保我會查一下規格書再比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