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西屋LTV32W10,這應該不算是一篇維修文。(沒有畫面)

楼主(2015-01-20):
表姊夫來家裡走走,看到桌上雜七雜八電子零件一堆,

問說:你在修電視嗎? 我回答:自己的隨便搞搞,且也剛在學習當中。

於是便說: 家裡一台沒畫面,可以幫忙去看看嗎 ?

我本想說: 不想 !

但礙於人情,只好硬著頭皮,心不甘情不願去看看。(還真把我當維修工,就當作做好事)

去到姊夫家!再次問了:什麼故障狀況 ?

沒畫面 ! 原廠維修人員說:面板故障,維修不划算。(又是一個面板故障,維修不划算,已經聽過類似的話太多次了!)

維修人員來看過說的嗎 ?

不是,我打電話過去,描述故障情況,然後教我用遙控器按哪按哪 !

不過畫面還是沒畫面,於是維修人員就判斷說 : 面板OUT。(隔空抓藥)

機型 : 西屋LTV32W10

插上電線,電源待機燈正常

按下開關鍵

燈號正常亮了阿 !

再看看畫面,還真的沒畫面,不過是一片藍(藍屏),但這不是訊號源沒有訊號進來的關係嗎 ?

應該是 : 訊號源選擇錯誤,不然就是訊號沒有進來。

於是先按 " 訊號切換鍵 " ,一看到輸入源為 "AV1",果然就印證我的想法。

選到了" TV ",奇蹟發生了,畫面真的出來了。 .......(這應該不是奇蹟)
(英雄一路好走)

為了安全起見,接上我帶過去的筆電,再次選擇 "VGA " ,筆電畫面還是正常顯示。

很明顯的 ! 這只是訊號源選擇輸入錯誤而已,導致沒有畫面。

但為什麼原廠總是說 : 面板OUT。

這也讓我覺得,不知這情況各位師傅如何收費 !

最後只好摸著鼻子,再開著車回到距離約20分鐘車程的家裡,然而只賺到了一聲 " 謝謝 " 。

想想是自己親戚。 "親戚麥計較"。

网友:
大多數的使用者都沒有自行排除問題的基本概念...

牛有個同事也發生類似案例... 看DVD時, AMP沒有聲音輸出...
喬了老半天, 以為會是線接錯了...
結果是... AMP被按到 "靜音" 了... 會有聲音輸出才怪...

网友:
目前只有理虧一條路 不過是親戚多的是機會虧他或坳回本

是我可能會蹭頓飯0.0

网友A:
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工業區客戶緊急來電,說伺服器故障無法運作,
老闆差我快馬前去查看,一進該公司該部門的人看到來了一個小鬼就
很不爽,口氣很酸~~很瞧不起人......意思是說他們念資管畢業的會比
不上我這高中畢業的小鬼?!~~還在那檢查蝦米碗糕線路....

他們擺機器的櫃子(不是專門的機櫃)有很多線路交纏,於是我一條一條
釐清誰是誰的~~~最後抓到故障是....他們把電源線插錯了....

网友:
我總覺得,過了沒多久又會上演

XXX,我們家的電視又跟上次你來修理的情況一樣沒畫面了
我想說你修得好,來幫我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工業區客戶緊急來電,說伺服器故障無法運作,
老闆差我快馬前去查看,一進該公司該部門 ...

二十年前在永和一家電腦賣場工作..
有個組裝人員退了一批電源供應器, 原因是不能上電...
但, 供應商收回測試後, 並沒有發現有問題, 又退回門市..
就這麼來回了幾次... 結果...

沒錯... 大家大概已經猜到了...
Power後面 110V/220V 的開關沒切對...
工廠是用220V測的, 門市是用110V測的...
會動才怪...

但, 這種事好像見怪不怪了!!
維修的第一件事一定要 "重頭巡過"!! 因為魔鬼就藏在細節中!!

楼主:
看來大家都曾碰過這些543鳥事。

該怎麼說呢 ? 是師傅們牛B,還是USER們嫩B呢 ?

記得以前在維修時,遇過主機沒插電的,CD反放的,...等等。

网友:
看到切換在AV的時候,要說:這需要載回去好好檢查,   然後報個兩千XD

网友:
如果不是USER 很混,就是 操作互動的軟體定義很爛
消費型視訊產品 切換TV頻道或切換訊號源TV/AV1,2,3/HDMI....
不管有無信號進來, 都是要彈出[目前狀態] 短暫出現幾秒

這點還是嚴謹的日系產品  定義的最好

不少廠家不願意在上面花功夫
有的就只學到皮毛,火侯還不夠 , 介面玩起就是蠢蠢的不順暢
我目前有個海爾DVB-T2 機上盒 , 換個頻道後, 彈出[目前狀態]  有10秒
其實2~3秒就夠了 , 而且學  衛星機上盒的[目前狀態]足足佔  2/5的畫面
上面還要置入行銷Haier 圖標還特別大
在這被擋住10秒內 真是恨死了  有夠蠢的

网友:
這種狀況小時候也常遇到,隔壁的阿婆會來求助
遙控器按一按 ... 好了ㄟ
阿婆覺得好厲害,其實

不過 也恭喜完修 !!

网友:
這種服務10個維修員有10個遇過 人客百百種   你也無法要求人客腦筋靈通  畢竟每個人智商不同  作服務業遇到這種的 其實也有收費標準sop 只是你遇上親戚 只能吞了

网友:
發好人卡一張

网友:
小弟我到是覺得親戚會常來家走動是件好事,我上禮拜才去姊夫免費裝設了一台電能熱水器+拉了一組8mm線及增設定時開關,到是賺到大餐一頓n_131|
搞不好您表姊夫會介紹朋友成為您的客戶喔!

网友:
一般客戶收200走路工不為過;不收,培養客源,以後找修,會轉介過來。

网友:
又多長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