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YM 悍將 噴射版無法充電(白老鼠版1代噴射

楼主(2015-01-20):
小弟家裡兩台悍將~~一台是大眼悍將,後一代燈又改在上方但有分化油跟噴射(當下說噴射省油),現在感覺化油的好,因為零件少,毛病少。
目前遇到,小弟現在這噴射無法充電的樣子,約一個月要充電。也有可能電池老化了!買2年...
最近拿我老爸的電池(光陽,g3,啟動後就有充電,使用摳表)
因為懷疑電池有問題無法充電,拿我老爸的電池來測試。
大眼悍將已經報廢,無法拆零件。
這兩顆東西敲一敲或線拉一拉就有可充電。一顆繼電器不知用途,另一顆整流器,摸起來有發熱。不知道有在充嗎?

拉拉~搖一搖又看到再充電。但不是一搖就OK。接頭清理過

看電流正負判定充電(機車啟動前歸零),常態啟動後都-1A
正常有充電是2A~~忘了拍
也有看電壓~~充電時電壓約13.55~14V間
不充電就13.55往下降

想請教這是什麼壞掉??上網看很多人說悍將~整流器常壞?
有試過吹油門還是-1~1.2A
接頭線拉一拉或敲一敲偶而看到+2A..持續。但關油門再開就變成-1A。

補充內容 (2015-2-20 03:50 PM):
已完修~~更換整流器
謝謝各位

网友A:
圖2 3條黃線亮亮AC電壓值多少
應該有線快斷快斷
-1A 有東西偷吃電

网友B:
接頭內的端子,試試能不能退下檢查看看,是不是線與端子快斷了?
端子  指的是這個
http://forum.jorsindo.com/forum. ... ble&tid=2136335

网友C:
HV12V1手冊.3條黃線.2條相互電阻1.0-1.5歐.
發動時有AC-70-80V.

充電電流-2500RPM -0.6A以上.
電壓14.5V-2000RPM.

補充內容 (2015-1-26 04:23 PM):
AC應該7.0-8.0. SUPER GT125 實測.

网友D:
DC供電系統 ,正常使用如無法充電,啟動數次電瓶自然會沒電,不可能撐到一個月後須另行充電,而是電池老化容量衰減症狀。

如有疑慮,最後ㄧ張圖(整流器)用歐姆檔或二極體檔測量(靜態需拆(輸入、輸出接頭)),ㄧ魚三吃可抓出發電機與電池問題。

整流器黃線三條(任二條)勾表探棒去量都是阻值無限大(交流端不導通),勾表探棒交互對調,量測紅、綠線正常會有阻值(導通)與不導通(無限大)二者,跟測橋式整流類似。

以上參考

网友:
我甚麼意見都沒有,只說第三張相片的勾表我也有,一模一樣。

网友:
線接頭壞了----------動線會好就是接觸問題----------電池兩年壽命也到了

网友E:
現在電池壽命有兩年就要偷笑了

家母的JOG 100,都騎短程 白天比例較高
先是調壓整流器掛,過沒多久 換電池掛掉
都換上去一年初左右

小弟的迪爵,電池壽命有到8年吧
3個月前才換新,感覺發動沒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2 3條黃線亮亮AC電壓值多少
應該有線快斷快斷
-1A 有東西偷吃電

-1A~~就是穩態啟動中(發動,無加油門)
正常應該1~2A充電!!這是看別台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頭內的端子,試試能不能退下檢查看看,是不是線與端子快斷了?
端子  指的是這個
http://forum.jorsindo.com ...

每一條線我都拉過,本來也是這樣想~~但拉了不斷@@除非斷在皮內~~
但不是晃一晃或固定哪個方向就正常!!就會充電~~
可充電時就正常~~但依熄火又重啟動機車~~又不充!!
這樣下來~不充機率高!已經顧路兩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HV12V1手冊.3條黃線.2條相互電阻1.0-1.5歐.
發動時有AC-70-80V.

請問你有HV121手冊給我下載嗎?
感謝寶貴意見~看來黃色事交流~
所以另外彩色線應該是直流~啟動中故我把彩色拆下應該可以量到12~15VDC,接電池惠良到電流
要20000RPM~~固待速下部充電??
就跟我老把的光陽不同~待速下就充電2A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供電系統 ,正常使用如無法充電,啟動數次電瓶自然會沒電,不可能撐到一個月後須另行充電,而是電池老化 ...

所以把它看成橋是整流?
感謝寶貴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現在電池壽命有兩年就要偷笑了

家母的JOG 100,都騎短程 白天比例較高

是阿~~以前的車真好!!又耐用~~\沒電可腳踩~~
現在沒電就顧路了或是蹓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有HV121手冊給我下載嗎?
感謝寶貴意見~看來黃色事交流~
所以另外彩色線應該是直流~啟動中故我把彩 ...

已發文.黃-3相發電機.
其他.1經保險絲條充電電池.1條從電門來12v.
1條負極.

网友:
您這個是三相交流發電,建議您先量發電機輸出3條線電流是否相同,您的勾表剛好派上用場

也有看電壓~~充電時電壓約13.55~14V間
不充電就13.55往下降

小弟傾向整流器內部斷線,這個1顆才700,不過也有可能發電線圈快斷線,這個就不好搞了

网友C:
修正-AC應該7.0-8.0. SUPER GT125 實測.
另一手冊HT12資料.發電機寫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把它看成橋是整流?
感謝寶貴意見

樓主對整流器有興趣
可點整流器製作
或網站搜尋有關三相整流都有

以上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發文.黃-3相發電機.
其他.1經保險絲條充電電池.1條從電門來12v.
1條負極.  ...

感謝。小孩住院,沒時間驗究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正-AC應該7.0-8.0. SUPER GT125 實測.
另一手冊HT12資料.發電機寫12V.

確實。7-8a。橋式後。×1.25或1.35

楼主(2015-02-20):
引用 网友C:
HV12V1手冊.3條黃線.2條相互電阻1.0-1.5歐.
發動時有AC-70-80V.

感謝!!如L大說的~~會有AC8~9

NG的時候

因為連線圈有1歐姆~~空載30V!可能是平均值。就希望發電機沒壞

整流器比較便宜也好更換,故先換,不行再去給店家殺發電機!!

換完~~完修
感謝客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