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修复两个DELL E197FPf 显示器

楼主(2015-01-20):
  两个傍晚把两台“DELL E197FPf 显示器(1280×1024分辨率)”修复。
  运气不错,拆开检查只是背光供电滤波电容器(250μF/25V、470μF/25V)鼓包失容引起黑屏、闪屏故障。估计这是该型号液晶显示器的通病吧,两台均是此病不。
  损坏的电解电容拆下后用UT612测试了一下,容量只剩个位数级,ESR几十欧姆。由于手头找不到太多相同规格的电容器,其中一台就用100μF/25V代换了250μF/25V,用两个470μF/16V电解电容串联替换了470μF/25V。代换上去后试机,故障消除且运行已正常!

网友:
大陸的朋友發維修實例好像很少見!謝謝你分享經驗囉!

网友:
為你喝采,期待更多維修實例。

网友:
感謝大陸朋友維修文的分享讓我又增長了知識。

网友:
全部都做在一張板上...

网友:
有筆誤: 250uf -->此因該為220uf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勉励、指正!

网友:
感謝維修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