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泰克曼功率計 Tecman TM9 拆解

楼主(2015-01-20):
手癢在露天買了個對岸的功率計來量我家冷氣吃多少電。
外殼拆法就不附了,四個角四顆螺絲而已。
不過,我家冷氣比較高,裝了以後發現那個液晶螢幕背光沒亮根本看不到,
想說問問看版上高手有沒有辦法改成背光恆亮。

不曉得加安規電容可不可行

不曉得加安規電容可不可行

電路板

電路板

晶片近拍

晶片近拍

電路板上電容

電路板上電容

网友:
它好像是透過Q1來控制負極, 如果確定是,那直接把背光板的負極接地即可恆亮.
極性或是電壓是我推測,請自行驗證.

楼主:
感謝,這禮拜回家來量量看

楼主:
我把負極跳過開關以後就恆亮了,感謝Ricky前輩。
借下來就是試用那個背光可以撐多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負極跳過開關以後就恆亮了,感謝Ricky前輩。
借下來就是試用那個背光可以撐多久了。 ...

如果不需要很亮的背光,可以把R29調大一點,降低電流,是可以延長led的壽命的.

网友A:
感謝分享!不知道樓主對那個斜斜的電源插頭是如何處理的?是買轉接頭(斜轉直)還是直接改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不知道樓主對那個斜斜的電源插頭是如何處理的?是買轉接頭(斜轉直)還是直接改線? ...

我買來就是適用台灣的插頭了,我是在露天買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0365777602

网友:
背光為何要改恆亮,這樣電池可能會撐不久,需要看時要按亮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買來就是適用台灣的插頭了,我是在露天買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0365777602 ...

了解!謝謝了!

网友:
第4圖紅色線前面的金屬線(SENSOR)會不會跟電容(C3)靠太近,拿電容當散熱?

网友(2015-02-25):
請問大大!不知道有沒有人發現
它顯示的電流值跟功率值兜不起來
照定律 P=VI 可是只有在量測純電阻附載的時候才兜的起來
我量日光燈時
電流顯示495mA
電壓顯示118v
功率顯示33.6w
P=VI = 118*0.495 = 58.41
不是應該為58.41W嗎?
是因為功率因數嗎?
不知有大大可以幫忙解惑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