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燈開關切換器

楼主(2015-01-20):
老闆的立燈壞了,原先有三段亮度,後來就都不亮了,
我有把晶體拆下來用晶體測試器量是好的,
那個triac,測試應該也是好的,實在想不出來還有哪邊有問題,我是電子苦手啊
輸出我量三段各約8V、13V、20V,但燈泡是吃110v AC的鹵素燈。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正面

网友:
黃圈圈那是不是錫裂了?? 補一下??

网友:
這看起來像是利用改變導角的方式來控制輸出功率達到亮度變化.
如果確定TRIAC是好的,那有可能是TAI SOAR這顆IC或是振盪器壞了.
請量一下它的第9腳是否有電壓.

网友:
但燈泡是吃110v AC的鹵素燈。

貼個燈泡來看看吧~

有時候燈泡沒壞、控制器也沒有壞

楼主:
結果是燈座壞了,不過換了燈座以後,中間那段半亮的不見了。
還好老闆只要會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