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LCD電視 AEP013 Power 請問

楼主(2015-01-21):
小弟這塊拆自歌林LCD電視的POWER,拆解前(面板已損壞)電視可以正常供電運作。

但是拆解後只剩這塊AEP013,小弟插入電源線扳起開關,卻只有量到5V電壓,其餘什麼12V.24V電壓都量不到?

想請問論壇先進高手,這塊AEP013是否有像電腦的POWER一樣需要觸動什麼或是短路哪部份,才會有24V.12V電壓出來?

懇請論壇先進高手指教!謝謝。

网友: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F%E5%8E%9F%E7%90%86

善用搜尋,論壇有很多相關的文章供參考。

楼主:
感謝版大提供的資訊!!

現在主要問題,是在沒有CPU開關機控制,CPU那一塊已經報廢掉了。

只剩這塊POWER部份,若沒有CPU開關機指令,12V.24V電壓無法輸出,這塊POWER等於是廢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版大提供的資訊!!

現在主要問題,是在沒有CPU開關機控制,CPU那一塊已經報廢掉了。

上電都只有5VSB待機電源而已

應該是要短接5VSB + P_ON。才會有12V,5V,24V。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電都只有5VSB待機電源而已

應該是要短接5VSB + P_ON。才會有12V,5V,24V。

感謝您提供訊息!!

經過您的指導,小弟找到了P_ON,12V.24V電壓都出來了。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