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non-RCD-N8 一直斷電

楼主(2015-01-21):
我們家這台Denon-RCD-N8是日規從日本扛回來的,買回來大概一年以後一開始是有時候聽歌聽到一半就整台斷電了,要過個半小時再開機,我們有送去台灣維修中心他們有幫我們試試看,他們說查不出問題,現在是只要一開機過了一分鐘就會斷電,爬過文後覺得也有可能是保險絲的問題,不知道板上有朋友有遇過嗎? 謝謝!

Denon-RCD-N8

Denon-RCD-N8

网友:
電源輸入串個電表量一下電流表現就知道了。是開機不動就會斷電還是要撥放CD才會?

楼主:
phuang謝謝你 是開始聽歌才會 我們都用這台連上網路聽國外電台 現在聽沒多久就會整台斷電 phuang請問你在台北嗎 我可不可以把機器抱過去給你看一下 我會付你維修費

网友:
先猜,電容該換了。

网友:
也許只是電源板有問題~
不過送修過~找不到問題~是代理不想修嗎?

网友:
個人淺見
日本國內是使用100VAC  而台灣則是110VAC  尤其是台電的供電並不是很穩定有時會高到120VAC
如果要使用日本國內電氣 建議加裝變壓器將電源降到100VAC再使用

另外  套句痞酷大大們常說的話 大大您將機器拆了先 說不定只是幾顆電容被搞大肚子而已 花幾十元就可修復

网友:
Auto-standby, to minimize power consumption

楼主:
那可能真的是電容出問題了 去年開始有這個問題出現之後我們有送到台灣維修中心 但是維修人員說機器放在他們那裡聽了一整天都沒事 所以叫我們拿回家 隔天又出現這個問題 然後又送過去維修中心 但是維修人員就說他們找不到問題 而且這個機型台灣沒有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不想花力氣修吧 後來我們去買變壓器降壓 然後好很多 但還是偶爾會斷電 從上個月開始就越變越糟 其實我不是像各位大大那麼專業 我不會修電器啦 是因為我先生他是阿杜仔不會說中文我才來幫他po的 謝謝大家給我的建議 我叫他自己換換看

楼主:
我先生把機器打開了 看起來沒有人懷孕 但是有一個地方好像燒掉了 請問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元件嗎 謝謝大大

黃色那塊是連到電源的板子 圈起來的地方有燒焦的樣子

黃色那塊是連到電源的板子 圈起來的地方有燒焦的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生把機器打開了 看起來沒有人懷孕 但是有一個地方好像燒掉了 請問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元件嗎 謝謝大大

ICE3BR1765J  請比對IC上第一行印字 是否一樣

https://www.google.com/search?client=opera&q=ICE3BR1765J&sourceid=opera&ie=utf-8&oe=utf-8&channel=suggest&gws_rd=ssl

可能STANDBY 電壓部份故障(插上市電就要有)  造成無法正常工作  背面SMD零件也要仔細看看

网友:
應該是power問題,先把電容換掉看看

网友A:
致發文樓主 我試著摘要如下 你看看對不對

1. 這一音響技術版面 痞酷網友意見針對有相關電學知識   提出意見討論維修方向
    但因為發文樓主沒有相關基礎知識  貿然動手有危險
   我想 光是拿烙鐵拆換及辨識零件 已是無法跨越的鴻溝

2. 痞酷網友提出討論維修方向  你如果真自行動手  我反會捏把冷汗
    發文樓主也是了解上述現象   因此希望  付費維修

3. 在此呼籲 請台北的痞酷網友 願意接受付費維修  請聯絡發文樓主

网友B:
1.先用數位電表,量一下你自己家中的市電=?  VAC
   (如果沒有數位電錶,請購買一個)

2.如果市電低於110V AC,那大可不必買110V轉100V AC的變壓器
   如果高於110V AC,那就可考慮購買,如果高於120V 請必備110V轉100V AC的變壓器

3.圖片中的IC因該沒有燒掉,只是電路板長期過熱導致電路板焦黃,若自己有能力更換電解電容(並了解規格)優先更換該IC附近所有電解電容

如果說多不懂? 那也無訪,就是找人維修而已~~~~"不必要"找專門修音響的人維修
找一般有再維修小家電或是一般維修店家,將你的"電源板"帶去維修即可~~OK

网友:
症狀可以開機但會斷電
或許補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不好意思!插個題外話~由照片上看基板的做工...似乎不像是日本廠的做工!

网友:
小弟認為不用去管100V或是110V的問題,因為是交換式線路,輸出有很大機會是參考IC裡面的電壓基準,因此100V或110V跟本沒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致發文樓主 我試著摘要如下 你看看對不對

1. 這一音響技術版面 痞酷網友意見針對有相關電學知識   提出意 ...

謝謝Simon 是的 我的本意是這樣子 我先生今天又送去Denon維修中心 如果又被退貨的話 麻煩好心想測測看的大大 可以跟我連絡 我會付檢測費跟維修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插個題外話~由照片上看基板的做工...似乎不像是日本廠的做工!

大大好厲害 這樣就看的出來  其實我不期待它是日本做的 應該是made in China,當初是在日本看到跟台灣賣的價錢比便宜很多 就從日本帶回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用數位電表,量一下你自己家中的市電=?  VAC
   (如果沒有數位電錶,請購買一個)

謝謝你 我家附近就有一間可以維修小家電的 如果被Denon維修中心退回來我再帶去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先生把機器打開了 看起來沒有人懷孕 但是有一個地方好像燒掉了 請問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元件嗎 謝謝大大

唉唷! peggy姊,這樣拿SMPS電源板危險啦
如果1765電源管理IC剛好是在接觸不良斷路下,那兩顆串連的大龍砲(咖啡色)會積蓄殘壓約15~60分鐘
摸到那被電到,很痛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 是的 我的本意是這樣子 我先生今天又送去Denon維修中心 如果又被退貨的話 麻煩好心想測測看的 ...

我人長期工作居住泰國, 所以應該是不可能接修你這台.

我是因為管理這版面的緣故,  所以 多註釋一些
因為這一版面主要是 較偏技術交流 也就是說 要有些基礎電學(電表要會用)
所以你會發現 多半的回文  偏向要告訴你 檢查和修哪裡
但這樣的資訊內容  對你來說  會消化不良的

關於你這問題  我有個想法
這台 Denon-RCD-N8  電源模組的型態
不是傳統型  而是高頻交換式電源  (請忍耐一下 我用了專業電學詞語)

一般來說  修音響系統的職業人   對   高頻交換式電源  較無維修能力
但是可以更換整個電源模組 , 你試試DENON 台灣 願不願意 幫你更換
有個前提換整個電源模組之後, 如果還有問題要 怎麼處理 ? 這點 DENON 台灣 不願意街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唷! peggy姊,這樣拿SMPS電源板危險啦
如果1765電源管理IC剛好是在接觸不良斷路下,那兩顆 ...

你把這案  接下來吧   !!

网友:
廳描述判斷問題點應該不大,會跳保護關機的原因查出來就應該可以處理好.
不過Peggy沒有能力自行維修,建議還是送外面店家修吧...
台北有不少痞酷的專業維修應該可以處理...

不過也可以告訴Peggy別再白費力氣送回台灣原廠了,
台灣原廠會退修的原因很簡單,不是不會修,是不想提供保固,
原廠一旦接了案子修好,就表示要提供售後服務及保固,
可是偏偏這機型台灣又沒有賣,原廠當然不想承擔這種責任,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台灣沒賣這機型,所以不會修"
真的會接下來修,收費也會比較高,因為要承擔後續的保固成本...

我非專業維修,純粹將維修當作休閒娛樂的玩家,
而且我不住台北很久嚕....只能對Peggy說聲抱歉....

网友:
台北痞酷朋友也很多..看妳是住哪區 有沒有網友願意幫妳接這..沒能保證能修好 說不定 重新補焊點會好也說不定不能處理OK..試看看吧

网友E:
問問看身邊有人有愛玩電子的吧

維修行台北應該很好找阿   多出來走走   順便培養感情
吃個麵   晃個西門町   走走大稻埕    順變來迪化街 拜個城隍   買個年貨再回家
光華商場  跟  忠孝東路二段  中華路
這些地方用google地圖都可找到

修電源  要接的人不多這是沒辦法的
但是也不是沒人 接
多碰碰看吧

网友:
電路板黑掉 相對銲接點也會氧化很嚴重
也許運氣好一點補銲就ok
而且現代很多音響待機都是交換式電源
修音響要是這樣都處裡不了
那就很難混了
修音響二十多年真的也要與時俱近
不然很容易就被淘汰

网友:
修這個電源應該不難吧,老外都很會DI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問問看身邊有人有愛玩電子的吧

哈!!!!!您就可以接修了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問問看身邊有人有愛玩電子的吧

我兒子也愛玩電子游樂器材

我問看看他要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兒子也愛玩電子游樂器材

我問看看他要接嗎~

哈哈當然也可以阿 有大人看著 教育   兒子至少以後不會去當端盤子的大學生

記得推薦一下本網    點個公狗

网友:
這種緊緻型設計,樓主您能拆到這裡,也算有相當功力了,建議您電路板擦乾淨(燒焦的黑碳會導電,正反面都要),電路板背面看的到的焊點全補焊,再裝回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