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800ESD 「純」補圖供參考

楼主(2015-01-21):
先前沒上圖、已被鎖文,後來就一直放一邊也沒去處理。這回把圖補上來,讓未來有需要的人參考。

簡述:

800ESD是國內生產的溫控烙鐵,用料相較大陸「便宜」的,主機看是PCB的設計與選料較佳,變壓器看不出有什麼特別。手柄的部分做的相當精緻,幾年下來像皮的部分如新品般的觸感。不過,原廠已出了新的900ESD來取代。外型就不用說,與936D、937D like,用料是否與日本的相比? 我只覺得變壓器比較大,其它看不出哪裏好。800ESD一個很大的缺點是它用的焊頭非與936/937相容、電子材料行似乎只有它自己用這種設計,價格整整比900ESD貴了一倍(沒用過900ESD,就原800ESD附的頭,也用了好幾年)。

小弟先前本打算跟原廠再買一隻手柄,但問了價格讓我倒退了(可以買半台fx888還有找),另打算從對岸買936/937 like的回來改,與淘網的賣家談了之後,對方表示900esd有信心(他們過)、800esd不建議,因為800esd用的「發熱芯」不是他們常用的A1321、A1322、A1323。小弟有上電表去量接頭的阻值(發熱線阻值、偵測線阻值),與對岸「流行」的A1321、A1322差很大,所以就放棄了。

以上,下面幾張圖片供網友們參考。

800ESD 正面

800ESD 正面

800ESD 背面

800ESD 背面

800ESD 手柄

800ESD 手柄

謝謝收看。

网友A:
直接買  不銹鋼發熱芯就可以代用了
不銹鋼發熱芯是 K-Type  + 發熱絲
A1321  是熱敏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買  不銹鋼發熱芯就可以代用了
不銹鋼發熱芯是 K-Type  + 發熱絲
A1321  是熱敏電阻

感謝,小弟去找找。原來A1321只是熱敏電阻,我當它是一個「模組」的編號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弟去找找。原來A1321只是熱敏電阻,我當它是一個「模組」的編號說。 ...

A1321  是發熱芯部件    他不算是模組

發熱芯型號百百種但是幾乎  都可依照傳感器 分出兩大類後  在細分發熱芯電壓

常規是AC 24V   其他規格的我沒在使用所以不清楚  但是要注意電壓規格  這跟加熱時間有關

你可以到網路上 去買   我當初拆了兩支不同的發熱芯才試出來的

可以認發熱芯的末端引線方式

一支的構造是  試用陶瓷管 加耐熱水泥填充
內部是 前端K-Type 後端約距離1mm處就是鎳鉻絲
最末端則是引出  兩組多芯線   一大一小    大的是發熱器  小的是傳感器

另一支是整支都陶瓷一體化   後端有焊點引出  是高溫熔接的
注意看可以看到發熱芯跟傳幹器的紋路   長得很像蛇行走線http://img1.goepe.com/201301/1359563672_1888.jpg  前面就是傳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弟去找找。原來A1321只是熱敏電阻,我當它是一個「模組」的編號說。 ...

發熱芯隨時會壞  手邊一定要有一支備用的

你那個頭如果不是用 900M 的  那可能上面那兩種不適用你的烙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熱芯隨時會壞  手邊一定要有一支備用的

你那個頭如果不是用 900M 的  那可能上面那兩種不適用你的烙鐵 ...

晚上再來拆仔細些,我對這些東西沒什麼經驗:

800ESD跟我手上其它焊筆的最大差異是它的烙鐵頭「屁屁」是空的,是可以讓發熱蕊插入的,我手上其它的烙鐵頭屁屁是實心的。淘寶幾個賣家建議我老實找原廠.....不想花太多錢在這老東西上面,所以四處找發熱蕊。

原廠那支柄要價一千多台幣,露天FX-888D已殺到1800,如果要花下去,可能直接入手888D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上再來拆仔細些,我對這些東西沒什麼經驗:

800ESD跟我手上其它焊筆的最大差異是它的烙鐵頭「屁屁」是 ...

內熱式的  都是給插的
外熱式才是整支棒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熱式的  都是給插的
外熱式才是整支棒子的

怎覺得有點跑到愛情動作片的用語去了。

PS.板大別罵偶,偶小菜鳥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覺得有點跑到愛情動作片的用語去了。

可是這樣講印想講最深刻阿n_061|
我如果用很正式的講解  那我想我本人大概會第一個睡吧n_1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這樣講印想講最深刻阿
我如果用很正式的講解  那我想我本人大概會第一個睡吧 ...

果然是很「深」刻呀!

說正經的:從這讓小弟學習,感謝網友們與這個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