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晶體測試儀問題請益

楼主(2015-01-21):
這次買的晶體測試儀想要改變壓器供電 將買來的"阿達不達"母座焊在綠框處 將原本的電池扣改焊在黃框處

晶體測試儀

晶體測試儀

問題請教
1 . 紅框處的C18 C20濾波電容原板並沒有焊上零件 個人認為如果是電池供電因為是純直流所以並不需要濾除漣波 如果改成 "阿達不達"供電是否焊上會比較好
2. 藍框處 CONT 有甚麼作用呢?

望各位痞酷前輩 指點迷津  謝謝各位

网友A:
1.接上綠框插座可做內/外部電源自動切換.
2.C18,C20在使用外部電原始最好接上,電源會較穩定.
3."CONT"是作1602型的LCD的對比調整用,此版並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接上綠框插座可做內/外部電源自動切換.
2.C18,C20在使用外部電原始最好接上,電源會較穩定.
3."CONT"是作1 ...

謝謝 老師解惑
再請教老師 C18 跟 C20 用多少容值最為恰當 是 1000u 以上 還是 220u 就可以了 耐壓應該 10V 以上就可以了 對吧
另外需要併小電容濾高頻嗎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老師解惑
再請教老師 C18 跟 C20 用多少容值最為恰當 是 1000u 以上 還是 220u 就可以了 耐壓應該 1 ...

一般用10uF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10uF就可以了.

謝謝 回復
所以基本上 容值沒有太大的限制 對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回復
所以基本上 容值沒有太大的限制 對嗎 ?

電容值需視電源與電路板(負載間的距離)加入,輕負載一般取1-10uF,若還有高頻干擾問題,可再併入0.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