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PREE T231 有背光無畫面,有聲音

楼主(2015-01-21):
之前有遇到一台類似故障,經蘇飛大哥指教,故障為 T-CON 找到保險絲斷
但這台是朋友不要的,給我練功
但是 T-CON 附近 有0 OHM 等或 保險絲等量都是正常
有沒有高手可以再指導一下呢
感謝了

外觀

外觀

機型

機型

T-CON 近照

T-CON 近照

主板

主板

网友:
屏電壓呢?~

网友:
三太子快來...
只有你能搞定...沒病因
只能為勞 三太子通靈n_086|

連該有的都沒.只能說故障請送修

网友A:
舊機比新機還可怕,而且還比較沒價值.....

网友B:
a 大 … 小弟多言一問 …

     您的 t-con 電壓是多少 ?

     您附的 t-con 圖不對,那是主板,這片面板如果是23吋的,請查 " 上側板 " (菜刀板),量測電壓數據方可評斷故障 !

网友:
可以先做簡單量測,先檢查所有的LDO或regulator電壓有沒有出來或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大 … 小弟多言一問 …

     您的 t-con 電壓是多少 ?

蘇兄,因藏在鐵板下,我有量,但沒拍,內部fuse 0 ohm 都正常,圖今天在補上,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舊機比新機還可怕,而且還比較沒價值.....

說的好,重又沒價值,拿來練功,修好放房間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的好,重又沒價值,拿來練功,修好放房間看

不只重而己

元件多還比較複雜

也就是有時更難修

楼主:
補上兩張圖

网友:
修好經驗值就又提升...甲哩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蘇兄,因藏在鐵板下,我有量,但沒拍,內部fuse 0 ohm 都正常,圖今天在補上,感恩

要隔空抓藥..也要有東西把脈..
才能抓藥..
沒把脈數據..直接119 送醫院..
急診..花費貴..門診一般價..都可修護
要隔空抓藥..請投籤詩投幣機..

不懂架構,,多多爬文...同一機型一定哪故障嗎..
沒機本把脈...只能說 叫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