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浴室 水龍頭(蓮蓬頭)滴漏 有賣水皮的嗎 ?

楼主(2015-01-22):
各位先進好!

我家 浴室 水龍頭(蓮蓬頭)滴漏

A

A

熱水的部分 O環 與 止水閥都掛了!

B

B

冷水的 O環 與 止水閥 用了10年 還OK!

C

C

O環 可用 蓮蓬頭用的 O環 代替

但  止水閥 買不到這種, 跑了4家了...

問的結果都是說整組買!

補充內容 (2015-1-22 09:29 AM):
補充 : 1. 有問題的部分是水龍頭的進水閥,壞了頂多要換水龍頭時關不起來
          2. O型環 損壞 會導致 漏水

网友A:
看不懂...
從照片看起來,有問題的部分是水龍頭的進水閥,壞了頂多要換水龍頭時關不起來,不是嗎?
蓮蓬頭的漏水不歸這裡管吧....

网友:
這組好像是青銅的, 整組拿去回收應該有 300元的價格, 不無小補~~

网友B:
蓮蓬頭會漏水
要換的是切換把手裡面的"陶瓷軸心"才對吧
你拆下來的只是維修閥

楼主:
Sorry! 標題下的不好, 應該是  有賣 [水龍頭的進水閥] 的水皮嗎 ?

補充 : 1. 有問題的部分是水龍頭的進水閥, 壞了 要換水龍頭時 水關不起來.
         2. O 型環 損壞 會導致 漏水 => 已解決 O環 可用 蓮蓬頭用的 O環 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從照片看起來,有問題的部分是水龍頭的進水閥,壞了頂多要換水龍頭時關不起來,不是嗎?
蓮蓬頭的漏 ...

Sorry! 標題下的不好, 應該是  有賣 [水龍頭的進水閥] 的水皮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蓮蓬頭會漏水
要換的是切換把手裡面的"陶瓷軸心"才對吧
你拆下來的只是維修閥 ...

感謝您的資訊!

Sorry! 標題下的不好, 應該是  有賣 [水龍頭的進水閥] 的水皮嗎 ?

請看補充照片!

网友:
最壞的打算是帶著"機絲"去回收場拆零件

网友C:
O環還好處理(防漏)、內部止水橡皮(控制最大流量)各家設計尺寸略有不同

只能建議
購物或拍賣網站搜尋止水彎頭(止水S、N彎頭),看是否能接受換某些或全部組件

這邊也有痞友提供類似資訊看你合不合
http://bbs.pigoo.com/thread-53907-1-2.html

以上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 標題下的不好, 應該是  有賣 [水龍頭的進水閥] 的水皮嗎 ?

補充 : 1. 有問題的部分是水龍頭的進水 ...

省錢買捲止洩帶纏一纏鎖上即可

网友A:
找個橡皮塞自己做也可以吧,
只要能大概固定,當關水時可以把橡皮推進去頂到進水口就可以了,
沒有辦法卡的很緊的話,可能會擔心當開水時橡皮塞會不會跟著閥體退出來,
但是不用擔心,因為水壓會把它推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環還好處理(防漏)、內部止水橡皮(控制最大流量)各家設計尺寸略有不同

只能建議

謝謝  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個橡皮塞自己做也可以吧,
只要能大概固定,當關水時可以把橡皮推進去頂到進水口就可以了,
沒有辦法卡的很 ...

我的想法跟您一樣! 謝謝!

网友:
這個五金大賣場應該都有賣才對
往這個方向找看看如何

以前水電行有賣
現在都不賣了

网友:
多找幾家的水電零件店家試試看,市面上水電材料行還是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露天阿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117212459

感謝  雄爸爸 非常有用的資訊 比我跑4家 HomeBox 之類的還齊全

目前已經不會漏了,

進水頭 開關的閥 就用類似的 加減擋著用 (其實沒有此功能頂多換水龍頭時去關總開關)

感謝 雄爸爸 與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雄爸爸 非常有用的資訊 比我跑4家 HomeBox 之類的還齊全

目前已經不會漏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3402406908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38231750309

一般都賣整個止水彎頭部分沒單賣那個零件~價格也不是很貴
因為這個損壞機率不高像我手邊就一堆在公司維修後剩下的料件.....

网友:
一般都是O RING處以止洩帶纏一纏
鎖進去不會漏水即可
至於冷熱水能不能關死?
那不是很重要
只要有使用淋浴龍頭
小S一定是打開的
就算是要換龍頭水關不死
可以從熱水器那邊關熱水
水塔哪邊關冷水
如果懶得關水那就活水作業吧
反正關不死也沒有很多水
一般來說小S尤其是十幾年以上的房子
我都不太喜歡換,很怕牆壁裡的管子撐不住
每次拆卸都是賭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