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LDM-3000白屏紅燈閃四下

楼主(2015-01-22):
此機故障情形是可開機,開機後白屏有聲音無影像,指示燈變紅燈閃爍四下

故障畫面一

故障畫面二

銘牌
拆機後內部

電源板和主機板

面板型號

電源板24V量測後只有22V,其它正常,T-CON還沒查找,不知是否可請站上前輩指點一下迷津,謝謝

補充內容 (2015-1-22 06:59 PM):
再請問一下前輩 LC300W01(A3)(P6) 面板的T-CON可用於 LC300W01(A3)(P7)面板嗎?T-CON型號一樣

网友A:
T-CON   60%
主機板  40%
拍水我用猜的
稿不好問題真的在邏輯板
要不要先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   60%
主機板  40%
拍水我用猜的

我也覺得問題在T-CON可是查了閃爍紅燈四下又好像是背光問題,還請站上前輩們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B:
把屏線卸下看看狀況就知道問題點了...個人覺得主版問題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屏線卸下看看狀況就知道問題點了...個人覺得主版問題比較大..

恕小弟資質不夠好,還請thwa大大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C:
屏線或軟排清潔看看(擇一執行)
曾經有人這樣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線或軟排清潔看看(擇一執行)
曾經有人這樣完修

感謝三太子降駕指示,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