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HIOKI 3280-10 迷你型日本勾表到手測試

楼主(2015-01-22):
幸運用酷幣換到勾表
謝謝老大我終於也有勾表了
↓勾表整體
↓先來測試我的快速印刷機
↓就是最近發維修文的這台
快速印刷機500K_NP馬達起動異常維修實例
↓測試開機時的待機電流0.9A
↓用VC890C+做比對,差沒多少誤差0.06A
↓機器運轉時的電流量9.44A
↓測試電壓
  用有線OK用勾的好像就不太行了
  還是我不會用呢???
結論
待機220X0.9A=198W
起動220X9.5A=2090W
夭受還真他XX的耗電
1小時就要約5元給台電
YA我也有勾表了,本來還在想要買哪一款好
先用這台見習一下

原來測電壓要用有線電流才是用勾的

网友A:
用勾的僅能測電流,為何拿來測電壓?

网友B:
電壓跟電阻要用下方出線來量測. 錶上正面有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勾的僅能測電流,為何拿來測電壓?

喔謝謝回覆
所以電流用勾的其他要用有線??

不過電壓檔位勾上去也是有動作所以才有此疑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跟電阻要用下方出線來量測. 錶上正面有標示!

不過勾的地方有寫~600V
                        跟~1000A
而且電壓檔勾上去也有動作只是不準確
用有線就OK了
其實最主要還是拿來測電流其他就沒關係

网友C:
電流用勾的
其他要用有線(傳統電表用法)

以上是這樣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流用勾的
其他要用有線(傳統電表用法)

謝謝回覆
第一次玩勾表的說

网友:
小勾勾跟錯人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過勾的地方有寫~600V
                        跟~1000A
而且電壓檔勾上去也有動作只是不準確

勇哥,寫~600v的意思是說勾測的地方最高到交流600v。
你可不要去測1kv的高壓電吶~
話說我第一次買勾錶時,也是把家裡的所有電器都測了一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過勾的地方有寫~600V
                        跟~1000A
而且電壓檔勾上去也有動作只是不準確

上面有標A
下面有標V 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謝謝回覆
所以電流用勾的其他要用有線??

1.600VAC應是指絕緣程度.
2.勾錶僅限測量電流,其他需用外接錶棒插入.

网友:
工研院的電錶便利貼:
透過電感線圈的磁場感應與電容的電場感應效應來推算電源線上電流與電壓。
https://www.twtm.com.tw/enews/2012tech_2.html
~~我看以後勾錶很快的就有測電壓的功能推出了~~

网友E:
我只在圖上看過勾表~~~嗚嗚嗚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在圖上看過勾表~~~嗚嗚嗚嗚~~

jojoling大我不知道您沒有,去年在露拍賣了2隻國際牌勾表說~~

网友E:
引用 网友F:
jojoling大不早說,去年在露拍賣了2隻國際牌勾表說~~

報告黑狗兄~

可是我拿到勾表也不知要量什麼啊?
總不能叫我沒事去檢查一下電腦的電流跑多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勇哥,寫~600v的意思是說勾測的地方最高到交流600v。
你可不要去測1kv的高壓電吶~
話說我第 ...

有痞酷真好
第一次入手
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標A
下面有標V Ω

第一次入手謝謝指導喔
摸索中大至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0VAC應是指絕緣程度.
2.勾錶僅限測量電流,其他需用外接錶棒插入.

摸索中大至了解了
謝謝指導
剛剛還把工作室配電箱裡所有用電分別測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報告黑狗兄~

可是我拿到勾表也不知要量什麼啊?

看到美女,量看看美女跟你的來電程度

其實我之前買了個2百多的勾表回來玩,就搞烏龍

我把整條電線都勾進去,結果没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美女,量看看美女跟你的來電程度

其實我之前買了個2百多的勾表回來玩,就搞烏龍

我今天剛拿到電表時
也是地線跟火線1起勾心想
哇電表系拍ㄟ
後來摸索原來只要勾1條就好的說

网友:
有空可以勾機車的CDI線看看。

网友H:
勇哥! 你不會用勾表啦
要不要把它拿出來換酷幣!
先說,我不換,因為............我也不會用勾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勇哥! 你不會用勾表啦
要不要把它拿出來換酷幣!
先說,我不換,因為............我也不會用勾 ...

好低用200酷給你換現賺50哈哈
開玩笑低~我打算做個製具修家電時勾製具替代功計表~ㄎ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