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體管測試儀+自製測試夾V2.0 檢測/維修LED燈泡

楼主(2015-01-22):
[維修工具] 自製測試夾 - 晶體管測試儀 測量SMD元件用 派上用場了..

剛好有一顆LED燈泡不亮了, 從檢查到修復, 大概不到10分鐘吧..

网友A:
跟我一樣的用途   我當初就是在修LED燈   串聯式的那種想到夾子的設計

因為一次數十顆   而且要看 V rf  太低太高都算NG
用指針表看  刻度盤判讀比較花時間
用這台看就很快    只是識別約需5秒n_0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樣的用途   我當初就是在修LED燈   串聯式的那種想到夾子的設計

因為一次數十顆   而且要看 V rf   ...

炸大,

其實, 直接在夾子後面接電源, 就可以進行LED的測試了!
但如您所說, 經由測試儀來測, 可以多讀到一些訊息...

舉例... 其實影片中有一顆LED已經不太亮.. 快壞了...
正常的LED Uf=2.9xV, 有問題那一顆只有 Uf=2.73V
註 : 二極體, Ir=反向漏電流, Uf=正向壓降

牛是把它改到 電視櫃/隔間櫃 搭配光感開關當小夜燈用的...
反正本來就不希望它太亮, 哪天真的掛了再來換了.. (懶)

网友B:
不到10分鐘
明明就是兩分46秒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到10分鐘
明明就是兩分46秒完修

有二段是 >>x10 PLAY >> 啦~~ 不然是中風喔.. 哪有辨法測那麼快!!
再說.. 是上次改LED沒焊好的說... (汗)

网友C:
請問~~~
點讚的前三名,有沒有送一隻影片裏的夾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點讚的前三名,有沒有送一隻影片裏的夾子啊?

JoJo大要嗎??
有我就找時間做呀~~

网友:
蠻實用的工具,改天也來DIY一支。

网友C:
引用 楼主:
JoJo大要嗎??
有我就找時間做呀~~

感謝你喔 ^^
我是開玩笑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你喔 ^^
我是開玩笑的啦~

哈... 牛是很認真的喔!! (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謝你喔 ^^
我是開玩笑的啦~

一個開玩笑,一個很認真,你說的次數太少了啦,你說個200次的話,牛大就直接送到你手上了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個開玩笑,一個很認真,你說的次數太少了啦,你說個200次的話,牛大就直接送到你手上了 ...  ... {:1 ...

這個夾子是滿好玩的,很方便~
只是我又沒東西需要大量的測試~
就像學姐說的,痞友有打折,雖然便宜~但有用到的話再買會比較好~免的買了一堆沒在用~
要克制一下自己的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個開玩笑,一個很認真,你說的次數太少了啦,你說個200次的話,牛大就直接送到你手上了 ...  ... {:1 ...

這一版2.0要搭配接線到測試儀上啦...
好用是不錯用了... 但總覺得可以再改良些..

反正牛有空時再來加減做... 做來換酷幣囉~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一版2.0要搭配接線到測試儀上啦...
好用是不錯用了... 但總覺得可以再改良些..

多做些換酷幣,再用酷幣把白骨雞換回家 ...  ... (人形立牌)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做些換酷幣,再用酷幣把白骨雞換回家 ...  ... (人形立牌) ...    ...

那個... 換回來沒地方藏啦... (汗)
或是說... Wish大會出充氣版的...?? (笑)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個... 換回來沒地方藏啦... (汗)
或是說... Wish大會出充氣版的...?? (笑)

也對,可以壓扁,容易藏起來,想得真週到, 連步數都想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對,可以壓扁,容易藏起來,想得真週到, 連步數都想好了 ...

收納的部份, 以可充氣折疊捲收方便為訴求!
為了保證力度上的支撐, 材料特別選用矽膠為素材!

另外, Wish大還推出可個人化套件...
針對每個人的不同須度, 可以做局部上的客制!

當然, 痞酷也考慮到了外觀上的客制,
痞酷進而提供了不同的假髮/衣著/內搭.....

一定能塑造出您心中的 "那一年女神"!!
快吧... 快存足你手上的酷幣... 可千萬別向偶喔!!

喂~~ 樓又蓋歪了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