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舊式手機鋰電充電器改裝成18650充電器

楼主(2015-01-23):
舊式手機鋰電充電器如何改裝成18650充電器

舊式手機鋰電充電器(如圖)相信很多人都把它給丟到回收桶去了
我經常在社區的電器回收桶中發現,常苦思好可惜哦,如何再利用,於是帶回來測試
都是無故障完全正常電壓的充電器。

緣起是家中的無線電話的電池快掛了,想說改裝一下成為鋰電3.7V的來使用看看,
就剛好有小包鋰聚合物可用,拆掉原電池後焊上原電池位置,裝上電話座上充電居然都OK。
結果就順便把之前有留的一些壞掉筆電的電池(18650電池有個特性,充完電後很久還是很給力)
想說可以充電後給手電筒或頭燈使用

於是就把舊的手機充電器拆開,接上USB母座就完成了改裝,這二個充電器都是出力4.2V

另一組充電器的樣子,把原來的正負極拉出外頭接上USB座固定

從退休下來的筆電電池拆下來的18650電池,狀況看來良好,充看看

今天再去買18650的電池座,4入的,正極一邊負極一邊

屆時再加上電線接上USB公座,再來充看看,待續

网友A:
電流400mA, 充18650,你會充很..................................久,估計保守充1顆要10小時以上
若是並聯四顆,可能要到地老天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流400mA, 充18650,你會充很..................................久,估計保守充1顆要10小時以上
若是並聯四 ...

所以只能充一節18650,當然目前還在測試階段,等完全測試完再跟大家報告結果。

楼主:
舊式手機鋰電充電器改裝成18650充電器

拆下來的18650先用行動電源充,有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下來的18650先用行動電源充,有電了

電池盒在沒屋頂買的嗎?

我找不到 QQ

關鍵字苦手中

=====================

我一定是被外星人在腦袋開了個洞了
關鍵字加上並聯就找到了 ...s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盒在沒屋頂買的嗎?

我找不到 QQ

是啊,可以打給這位02-2546-3159 ,
面交地點在: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3段的民有派出所門口。
(走民權東路,過復興北路約兩個紅綠燈後就會看到派出所)

网友C:
那個USB母頭座好熟悉...
是來自USB小人HUB... 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USB母頭座好熟悉...
是來自USB小人HUB... 對吧?

是喔,很會斷掉,只好拿來利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只能充一節18650,當然目前還在測試階段,等完全測試完再跟大家報告結果。 ...

我有在露天買一種萬用充電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2491154535

(有四個檔位,可充鋰電,鐵鋰,鎳氫,一般可充電池),這充電器一次可充四顆該規格寫4個為獨立充電的450mA

我也是將筆電故障電池取下共四顆,先用電源供應器調整到4.2V DC,電流約500mA
將4顆電池先充到3.6V (約20分鐘)

之後用上述的萬用充電器去充電,4顆總共充了11個小時才充飽燈滅,取下電池測量電壓為4.2V DC,滿準的!

PS:這種萬用充電器~~~"缺點"~~~ 是正,負極不能搞錯,因此不適合完全不懂的新手,就算是老手也要再三的用電錶去確認清楚於裝上電池後,先量測OK確定沒裝反,再接上市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在露天買一種萬用充電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2491154535

牛一直在觀望 SPX-936D 這顆智能充...
但... 就是下不了手...

不知道有沒有人用過?? 能分享心得??

楼主:
以舊手機充電器改裝的方式真的是如樓上的Ultraman大哥說的要充到天荒地老,
於是改用撿來的POWER BANK去除鋰電池(應該是鋰電掛了)後改裝,加上可充四個18650的電池盒,
以USB連接,現在試了以後,不錯充,可以充滿四顆18650電池,並以此去充IPHONE也可以。

网友:
這個玩具不錯,我也改裝過,挺好玩的又實用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牛一直在觀望 SPX-936D 這顆智能充...
但... 就是下不了手...

快要一張小朋友了,充電電池沒幾個錢,哈,看個人需求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舊手機充電器改裝的方式真的是如樓上的Ultraman大哥說的要充到天荒地老,
於是改用撿來的POWER BANK去除 ...

用回收的慢慢湊總是會有新玩法,但務必要注意的是,不可過充,不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要一張小朋友了,充電電池沒幾個錢,哈,看個人需求吧

淘寶只要600左右,但運費要150元,也差不多,還是自己DIY爽度10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回收的慢慢湊總是會有新玩法,但務必要注意的是,不可過充,不然~~

用原來的POWER BANK充,應該有過充保護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牛一直在觀望 SPX-936D 這顆智能充...
但... 就是下不了手...

這個只可以充鎳氫/鎳鎘耶...
淘寶大概110人民幣
加20人民幣的運費(順豐快遞到台灣)
所以一共大約130人民幣  (約NT650) 就可以送到家
沒屋頂的一對賣950還不含運....賺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個只可以充鎳氫/鎳鎘耶...
淘寶大概110人民幣
加20人民幣的運費(順豐快遞到台灣)

哈... 貼錯型號!! 是936E, 936EU才對!!
但似乎評論不佳... TB上已經都找不到了??

楼主:
這Power BanK 原來的內容物是聚合物鋰電
外頭明明寫5200mAh ,但裡頭卻是2600mAh,真的是騙很大。
反而改裝完成才是實際的5200mAh容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Power BanK 原來的內容物是聚合物鋰電
外頭明明寫5200mAh ,但裡頭卻是2600mAh,真的是騙很大。
反而改裝 ...

這是不是兩包2600mAh 疊在一起的呢?

网友F:
jefry0326 你的圖片 是2600mAh X2=5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F:
jefry0326 你的圖片 是2600mAh X2=5200mAh

對吔,好像是二個對疊起來的,我錯怪了PowerBank了

网友:
1. 不管是18650 li -ion電池或 Li polymer電池,過充都是有危險的
2.  一般pack裏面會有保護板(含過充電壓,過放電壓/電流等保護功能),以防止當充電噐功能異常時,做為第二段過充的保護.
3.pack裏面若是沒有保護板,最好是人在的時候才充電,並請注意充電的時間及溫度是否有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