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誠ARCHTEX AR37T10 零件燒毀求助

楼主(2015-01-23):
電源板 編號 GPAC-251424A

GPAC-251424A

GPAC-251424A

圖片右下角 +5VSB 跟 接地 ~
有連接一個 編號 Z5 的基納二基體~
由於燒毀了~看不太到規格~
想要請問一下這個零件是規格是多少的??
謝謝囉~

网友A:
你都說了是5V跟接地 有連接一個其納二極體  那二極體的規格會是幾V哪 想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說了是5V跟接地 有連接一個其納二極體  那二極體的規格會是幾V哪 想想看   ...

我有在露天找到 5.1V 的~
但是要幾 W 的呢??
不是很了解~
只要看起來比原來的體積大~就可以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在露天找到 5.1V 的~
但是要幾 W 的呢??
不是很了解~

1W可以 2/1w也行,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楼主:
感謝您的回答~
小弟我長了知識~
不然根本不了解~

网友:
長知識了 ! 謝分享。

楼主:
用 5V 1W 的接上就好了~
測試好幾天都沒問題~
感謝指點~

网友:
恭喜完修~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