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RV082 路由器要如何使用

楼主(2015-01-23):
今天去回收場逛逛看到XX電訊回收來的整組伺服器
忘記拍照非常龐大約流動廁所還大一點
因為其他東西用不到加上可能也載不回家吧
所以就拆了2台RV082 路由器,本以為這是一般集線器
公司電腦設備約5台想說這樣就可以用這台RV082+分享器使用
結果好像不是我想的這樣
目前問題
請問我可當一般集線器使用嗎?
或是他要怎麼使用才可以讓我5~6台電腦同時上網
因為我目前的分享器只有4個接口

測試其中一台可以用192.168.1.1進去設定模式
全是英文這下倒了
有請大家指導
目前會設pppoE了可以上網了
在來請問如何設定ant指定某台電腦可以架ftp

補充內容 (2015-1-23 10:35 PM):
說錯是NAT才對

補充內容 (2015-1-23 11:05 PM):
最新問題在8樓~謝謝

補充內容 (2015-2-1 09:16 AM):
問題已經解決設法在17F

网友A:
傳輸速率:100Mbps---算淘汰了
現在都是 傳輸速率:100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傳輸速率:100Mbps---算淘汰了
現在都是 傳輸速率:1000Mbps

反正我公司網路也沒那麼快呀
只想可以讓多台電腦使用而已

网友A:
說真的沒設定過真的要很多時間去學習------------我英文不好--只會中文設定
這台主要是用在vpn------------------一般家庭用不到----
如果你要100M的交換器---------------跟板上人要有一堆不要的淘汰的免費一堆又不用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沒設定過真的要很多時間去學習------------我英文不好--只會中文設定
這台主要是用在vpn------------ ...

嗯嗯~
不怎麼好設說
剛剛成功設好PPPoE了
在來要研究ant指定某台電腦固定ip給ftp使用

网友A:
在來要研究ant指定某台電腦固定ip給ftp使用

他有dmz這可直通外部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來要研究ant指定某台電腦固定ip給ftp使用

他有dmz這可直通外部ip

說錯是NAT才對~
我只會設NAT因為分享器我會設
dmz沒用過
您的意思是說我只要接dmz通到就可以直通外部IP嗎??
還是要其他設定呢?

楼主:
自己研究節結果
PPPoP在這邊設定

NAT指定固定虛擬怎麼設
多了很多空格要填
比如我要指定192.168.1.100的電腦可以直接連外部要怎樣設

网友B:
使用DMZ指定要當FTP的內部IP
就可以了

說明書PDF(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DMZ指定要當FTP的內部IP
就可以了

請問是設8樓圖2的DMZ HOST嗎??
謝謝你的回答

网友C:
偷偷問一下
這兩台是多少coco回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偷偷問一下
這兩台是多少coco回收的

2台200元~還加送一個不知好壞的LED手電筒
手電筒被載我去的朋友拿去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設8樓圖2的DMZ HOST嗎??
謝謝你的回答

沒錯指到你要的電腦
這台有一個DMZ接口專用的---------跟我們一般分享器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指到你要的電腦
這台有一個DMZ接口專用的---------跟我們一般分享器不一樣 ...

所以如果我要設DMZ HOST
那入口線也要接DMZ INTERNET
是這個意思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如果我要設DMZ HOST
那入口線也要接DMZ INTERNET
是這個意思嗎

入口線也要接DMZ INTERNET
這就直接連外網----------也就是不受防火牆影響
連外主機應該要接這裡

因為我沒設定過---------我的話當參考--------這種專業用的有一些我們用不到的功能-----------主要是產品穩定

架主機沒固定ip---------真的不會穩定---我看你是撥接上網穩定一定是不好的-------自己玩玩可以-----公司要賺錢還是要中華電信固定ip好用--------主要是有優先權---網路塞你有優先通過的權利---也就是貴在這裡

楼主:
問題已經解決了
要架FTP
只要設定WAN2為上網接口
然後設定DMZ HOST設你要架的那台電腦IP
還有
入口線當然也要接DMZ INTE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