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anasonic TC-37MPJ無聲影有背光

楼主(2015-01-24):
Panasonic TC-37MPJ可開機,無聲,無影,有背光
很久以前第一次遇到時先換了T-CON無效,
在網路上搜尋找到了這篇  維修實例
才去查主板的上IC,也才修好電視,後來遇到了幾次也都是同個零件故障,
現在又遇到了,拍了照片讓大家看看。

Panasonic 國際 TC-37MPJ

就是這顆IC  U20

AS1117上面標示25,應該是2.5V量起來4V了

換好之後量起來就2.5V了

网友:
謝謝分享,又多學一點

网友:
感謝gimida大分享 這顆那麼容易壞 不知是否為電路設計不良

网友:
感謝gimida大無私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穩壓IC搞怪.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喔!感謝分享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