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2U1 有待機橘燈 面板按鍵及遙控皆無法開機~

楼主(2015-01-24):
最近友人給我一台液晶電視
聲寶LM-32U1
原本尚未給我前
友人說偶爾能開機
到最近完全開不起來

有亮待機橘燈
面板的按鈕及遙控器
皆無法使其開機
也無任何動作
對電子苦手的我
不知從哪下手
一籌莫展
只好上論壇請求各位指教了

像如此情形
大概哪裡壞了呢
謝謝大家

网友A:
按鍵排電容全部退掉,電容掃一掃就ok,但是我會選擇改公板

网友:
這台的主機板毛病不少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排電容全部退掉,電容掃一掃就ok,但是我會選擇改公板

電容也會影響按鈕及遙控的接收嗎
不過我有量按鍵排上的按鈕
似乎是長時間沒有按鈕使用
導致按鈕按下無法導通
我有先嘗試先換掉電源按鈕開關
但還是無法開機

我待會會再換掉上面的一顆電容試試
謝謝您

网友:
先將按鍵的地方電容都換掉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排電容全部退掉,電容掃一掃就ok,但是我會選擇改公板

改公板可直接安裝嗎
我沒有電子底子
也沒經驗
只能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公板可直接安裝嗎
我沒有電子底子
也沒經驗

那應該這台你自己無法自己完修了。主板上左上角有按鍵 線路有小小的排容。先把全部退掉試試看

网友:
主機板壞  最簡單是換幾顆電容就好  遇到比較難的就 BGA IC有2科很常壞

去壓住它們在開機看哪科壓完有好

但你也要有工具修復他  不然..

网友:
依小弟的感覺是主板掛了,先確定電原板是否正常,如果電原板正常就應該是主板掛了。

沒電子底子的簡單測試方法 :

1.將電原板拔出,上電先測量5VSB,正常會有5V(誤差約正負0.幾),再來短接5VSB+P_ON,再測量次級輸出是否有5V,12V,24V。(如果有就正常,反之)
2.如果電源正常,那肯定應該就是主板的問題了,除了改公板,應該沒有更好的方法(因為你沒有電子底子)。
3.如果不會改公板,上露天看看,買個正常的二手主板回來裝(如果不是很貴的話)。
4.以上提供給你參考,希望有幫助到你。

每個板子上都會印刷版號,上露天就輸入板號搜尋(電原板或主機板都可以照這個方法),或輸入"LM-32U1"搜尋。

网友:
主機板問題+1 但也有可能是電源版問題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應
今天忙沒有試
明天下班再來試了~~

网友:
主板上的電容換一換應該就好了
前兩三個星期才搞定一台
同廠牌同症狀 32吋的 型號沒記 搞不好同型號
但我這台有看到爆電容
不怎麼好換就是了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网友B:
怎麼一堆人都說改公板比較快?我不覺得.因為屏線要跳線要小心.整個接線也要花點時間..再來最麻煩是要挖恐挖洞.除非有制式的蓋板...還要找資料燒錄(當然買時可請買加灌好資料.)萬一程序不對.頭就大了...專一堆拉低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麼一堆人都說改公板比較快?我不覺得.因為屏線要跳線要小心.整個接線也要花點時間..再來最麻煩是要挖恐挖 ...

"因為屏線要跳線要小心"這句我有不同見解 一條專用屏線低解1366不過50圓台幣 1920高解 不過100圓台幣我想這個時代 應該不會有人去做這種傻事吧 另外你說."整個接線也要花點時間..再來最麻煩是要挖恐挖洞.除非有制式的蓋板...還要找資料燒錄(當然買時可請買加灌好資料.)萬一程序不對.頭就大了." 現在接線 都有現成可以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222122811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222096035檔板也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318080403至於你說的資料 不管是虹星還是 樂華 程序都簡化成4個 或2個 就算燒錯usb隨身碟裝上 就自動讀取 馬上就可以更正  要不要改公板是個人自由 說"拉低賽" 我認為是有點過頭 連原廠聲寶都修不好的主板 或者 120倍頻板 無法修復 是要退修叫客人拿去回收嗎 ????我昰路過 沒有要推銷自己賣的東西

网友:
按鍵全換新.試一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屏線要跳線要小心"這句我有不同見解 一條專用屏線低解1366不過50圓台幣 1920高解 不過100圓台幣我想 ...

p大卡拍謝.我比較保守.因為維修利潤已經降到沒空間了.會比較希望不要花太多錢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