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勝家縫紉機疑似缺件,請有縫紉機的會員幫忙

楼主(2015-01-24):
烏骨雞學姐的縫衣機機壞了,這台縫紉機壞的地方似乎不只一個,烏骨雞學姐說這台的針很久以前就會搖晃,我看了之後覺得可能有缺件。
疑似缺件的地方是在下圖紅色箭頭所指位置︰

放大一下看的比較清楚︰

這應該是有一個套環才對,而且它的側面有內六角螺絲。

不知道會員中那位家裡有勝家的縫紉機可幫我看一下?

网友A:
嗯嗯
應該是缺一個固定的圓環
車一個內外逕一樣的圓環套進去如何
或是找內外逕一樣的培林(不過可能比較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
應該是缺一個固定的圓環
車一個內外逕一樣的圓環套進去如何

根據烏骨雞學姐說針的晃動已經很久了,我也問她以前有沒有注意縫紉機有掉出東西來,不過她也沒印象,如果會員有勝家縫紉機可幫忙確認是否有個圓環,那應該可以請懂車床的人做一個。

网友:
上面那個不見的,下面的還在。應該是一組的。

网友B:
沒記錯這裡是一個銅套~
不過不是一般的銅套~是 台語林誰烙)的銅套會出油的
老大~這東西再拆之前你要先做好記號啊!
最好每個會動的地方多要做~
裝回時才有依據~要不然整台得要重新校正

网友:
各位早安
上方確實少了固定套(上套與軸有間隙,因針車可左右擺動需擺動空間),此套環主要是固定下方油銅(中滑套)

側面構造

中軸外徑

固定套上方

固定套下方

固定套外徑

固定套內徑

固定套長度

固定套厚度加加減減應該就知了
類似機種以供比較

建議就近勝家經銷會有料件供處理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像這個。http://www.platina.com.tw/admin/product_cn/front/product_index.php?upid=59#a

謝謝提供參考網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記錯這裡是一個銅套~
不過不是一般的銅套~是 台語林誰烙)的銅套會出油的
老大~這東西再拆之前你要先做 ...

這裡我沒有拆,這是烏骨雞學姐告訴我這台的針會晃動我也看到似乎少東西。
還有我向你打電話求助的問題我會發在另一篇。

网友D:
沒記錯的話, 要用 BRONZE (銅錫合金) 做的軸承, 也有人叫做 SLEEVE

買回來也要小改一下, 在上固定螺絲的位置挖一個淺坑, 上螺絲膠固定

不然動一陣子就容易再掉

後來的型號不知道有沒有改善這個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記錯的話, 要用 BRONZE (銅錫合金) 做的軸承, 也有人叫做 SLEEVE

買回來也要小改一下, 在上固定螺絲的位 ...

謝謝回覆,能夠買的到我會用買的比較省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能夠買的到我會用買的比較省事。

老大附近有做工程塑料的嗎

買不到原廠配件的話, 買黑色鐵氟龍的棒料, 車床弄一個也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E:
剪一節12mm矽膠管,泡熱水後塞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附近有做工程塑料的嗎

買不到原廠配件的話, 買黑色鐵氟龍的棒料, 車床弄一個也可以用很久的 ...

台灣買不到的話,大陸或許會有,真的都買不到再來想辦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剪一節12mm矽膠管,泡熱水後塞入

那個圓環除了限定車針左右的間隙外,也在限定車針上下的間隙,用塑膠的應該不用多久就磨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剪一節12mm矽膠管,泡熱水後塞入

用壓克力塊如何?

楼主:
壓克力應該也不行,那個內六角螺絲一鎖緊搞不好就裂了,這可能要找金屬的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壓克力應該也不行,那個內六角螺絲一鎖緊搞不好就裂了,這可能要找金屬的才行。 ...

如果真的買不到,可考慮自製~
電風扇大多是內徑9mm的合油軸承,穿入螺桿鎖螺帽,裝在電鑽上,在銼刀上打磨至所需的外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真的買不到,可考慮自製~
電風扇大多是內徑9mm的合油軸承,穿入螺桿鎖螺帽,裝在電鑽上,在銼刀上打 ...

謝謝三太子,若在台灣無法單買,我在想或許大陸也有說不定,先往簡單處理的方向試試。

网友F:
WISH大可試看看,如果有CAD圖,可用3D列印做處理,你那個料件大約199元以內,現在有的塑膠材質很硬,一般模具開出來太貴,有些公司會先用3D列印來試模,部分印表機齒輪崩牙或卡榫可用此替代品,效果不錯,電子街那個老闆和我以前是同事,可介紹給WISH大認識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SH大可試看看,如果有CAD圖,可用3D列印做處理,你那個料件大約199元以內,現在有的塑膠材質很硬,一般模 ...

那個圓環已買到,只是還沒空裝上去,要安裝時也會拍照片貼上。
換好圓環後要校正送布齒輪位置,有問題也會上來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