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主板維修用電壓電流表

楼主(2015-01-24):
之前就在想如何測試ATX供電器的瓦特數是否足夠,今天看到了另一款電源電壓測試器(惠民),相信經過增加高瓦特數的負載水泥電阻應可達成.詳細內容請參考說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3549140457

推測在兩組ATX電源插座間串入了SHUNT電阻作電流取樣.

网友A:
不過這樣好像也無法測出最大負載可以到幾瓦
大概看了一下那4個表頭是顯示出各電壓的電流量嗎???
如果是這樣是不是只能換算出主機板是耗幾W的電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過這樣好像也無法測出最大負載可以到幾瓦
大概看了一下那4個表頭是顯示出各電壓的電流量嗎???
如果是這樣 ...

1.此款僅能測各組電壓或電流到最大值9.8A(5V_SB除外)
2.總耗電量是各組相加.(手工計算)
3.目前要測PSU的最大負載,可能已超過此測試儀最大值.

网友B:
老師有先見,之前就在想如何測試ATX瓦特數是否足夠~

三太子都馬收修遇到才會去想

楼主:
要測試至30A,建議使用電流轉電壓模組,此模組可作ACI與DCI電流轉換,內部shunt電阻僅為1.2m歐姆,如此才可確保在流過大電流時(30A),不會產生過大的壓降.請參考.
ACS712模組:
http://taiwan.tmall.com/item/350 ... &_u=puvktuv67d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師有先見,之前就在想如何測試ATX瓦特數是否足夠~

三太子都馬收修遇到才會去想  ...

你跟ciko大修的等級與產品不同啦,若你還在搞飛機,鐵定也是用很嚴格的規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