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6W A螢幕無反應 黑屏

楼主(2015-01-25):
各位前輩大大請問一下 螢幕插電後黑屏,電源指示燈亮微弱的橘色按開關無反應(開關沒壞),電容全部解下量測都沒壞(最大顆的與籃色的沒量),有爬文了一下量測了高壓板的D803 14.83v與D805 5v應該是沒壞吧,也有全部補焊p/I上的AS1117L-18量測到0.8V與1.24V
       AS1117L-33量測到3.77V與5V(我有附圖)
不知到是出問題,請各位幫那裡小弟看一下

還有不太會排版請各位見諒

网友A:
方便的話請先看一下1117的pdf檔,
圖上'+'的地方是input,中間是output,左邊是gnd
至於1117-33,輸出是3.3v,1117-18輸出是1.8v,過多過少都是有問題的

補充內容 (2015-1-25 10:58 AM):
其實以上圖來說,1117-33輸入是5V,而測錯脚位的另一端是1.23V,
3.3V的穩壓IC,進入5V輸出剩1.23V,而後端的1117-18輸入應是3.3V輸出是1.8V

网友B:
你量測1117的方式有錯,或許該這麼說你要對1117腳位了解,才能知道哪支接腳是輸入幾V哪支接腳是輸出幾V,不然量出來的數據也無法判斷出好壞,如同legion 大大說的一樣,你可以去看一下1117的DataSheet
你的問題我比較會傾向於先主板查找,如果主板查找都沒問題再往電源板查找,這只是我依問題查找的方向,供您參考

网友C:
在那邊黑白武~~~只會造成傷害

話說這台ACER的1916W和我這優派的1619W同型號但差異好大~

這也是奇美套件嗎?~~~LVDS介面的

楼主:
謝謝,等等看PDF檔量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測1117的方式有錯,或許該這麼說你要對1117腳位了解,才能知道哪支接腳是輸入幾V哪支接腳是輸出幾V,不 ...

謝謝你提供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話請先看一下1117的pdf檔,
圖上'+'的地方是input,中間是output,左邊是gnd
至於1117-33,輸出是3.3v,11 ...

謝謝你的教學

楼主:
剛剛測量AS1117-33output是1.24v,AS1117-18是0.4v,所以有可能是AS1117-33壞掉了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測量AS1117-33output是1.24v,AS1117-18是0.4v,所以有可能是AS1117-33壞掉了嗎??? ...

如果小弟沒猜錯 ,AS1117-33換掉後電壓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小弟沒猜錯 ,AS1117-33換掉後電壓就正常了

嗯沒錯,今天換掉AS1117L-33後螢幕就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那邊黑白武~~~只會造成傷害

話說這台ACER的1916W和我這優派的1619W同型號但差異好大~

這台 我手邊有3台

拆下去3台都不一樣....

网友:
這台能見度滿高的,但是這個系列的核心(ACER1916 3隻鳥1912W)耐用度真的不敢恭維,尤其AD板的穩壓IC,相同問題小弟修過3台

小弟回應AS1117-33換掉後電壓就正常了,而不是換掉就好了,是因為小弟的3隻鳥1912W也是這顆電壓剩2V,換掉後電壓正常但是照樣不開機,推測韌體掛了,最後買塊良板(150大洋)完修
恭喜樓主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台 我手邊有3台

拆下去3台都不一樣....

他們每批貨可能內部用料都有差異,例如出給賣場被砍價,那就用便宜點的設計..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不好意思 請問d803 電壓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