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求助)Topward 40Mhz 示波器

楼主(2015-01-25):
小第有一台示波器放太久沒用,最近要拿出來用沒接信號,波行已變成正弦波
CH1比較嚴重,CH2的波行比較正常點
請問要重那查

网友A:
電源濾波電容先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濾波電容先檢查.

整台的電容都有換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台的電容都有換新

僅是猜測,機械接點(前面板的各開關內部)氧化或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僅是猜測,機械接點(前面板的各開關內部)氧化或接觸不良.

前面板各開關都有清潔過

网友B:
請問有這台示波器的調整手冊嗎? 中英文皆可。

我的示波器是7025 20M。(借用網路圖)

借圖

借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有這台示波器的調整手冊嗎? 中英文皆可。

我的示波器是7025 20M。(借用網路圖)

你試著找菊水cos5020看通不通用

网友B:
hi, 網路上看外觀  kikisu 5020  topwrd 7025 與 kenwood 4025似乎是一樣的,
但只能找到使用手冊, 沒有維修手冊.

這台是耐操好用的機器,很想延壽

持續尋找維修手冊中...

网友C(2015-03-04):
引用 网友B:
hi, 網路上看外觀  kikisu 5020  topwrd 7025 與 kenwood 4025似乎是一樣的,
但只能找到使用手冊, 沒有維 ...

7025A (20-60MHz) circuit diagram.pdf (2.82 MB, 下載次數: 30)
核對看看這是不是他的線路圖~因為是7025A

网友:
機械接點氧化或接觸不良
+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對看看這是不是他的線路圖~因為是7025A

太感動我來研究看看

网友:
力口  三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