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東元TECO TL3285TM 油畫反白.換AS15-HF完修

楼主(2015-01-25):
這台回收場 當場測試 因為現場無訊號可以接

插電 測試 以為是好的  外表 9成新有 回家接上第4台 發現畫面好像油畫+反白

2話不說 先拆
故障畫面
拆到 T--CON 發現 AS15-G 有過熱過只接對他動手
拆下 AS15-G後
換上 AS15-HF 因為只有銲槍 也不知道能不能換好@@
測試畫面~

网友A:
厲害哦!

圖片還有進步空間..............

网友B:
我來幫你看電視好了~~~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哦!

圖片還有進步空間..............

可能這房間不夠亮~我會再努力看看

网友:
恭喜荒神大又撿到一台電視~

网友C:
阿 只有焊槍焊好?? 那這 AS15-G是怎拆下來啊 荒大..難不成 用刀片~~~一刀兩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 只有焊槍焊好?? 那這 AS15-G是怎拆下來啊 荒大..難不成 用刀片~~~一刀兩斷~~ ...

答對了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把他請下來

网友:
荒神大恭喜又完修,也謝謝您已經聯絡上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荒神大拆AS-15G用刀片會不會反而不好拆啊?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我买过一些AS-15G,不好用,AS-15G低部代散热片的要不要焊?

网友:
看來邏輯板的圖像處理晶片很容易壞。

學習了,恭喜完修。

网友D:
用刀片拆會不會反而刮傷電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對了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把他請下來

偷學荒神大的密技..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來幫你看電視好了~~~恭喜完修

真的需要~哪天抓了這兩台 以下是第2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5516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刀片拆會不會反而刮傷電路板?

所以要小心~

用刀片是在"肯定"的狀態下才用的招~

网友E:
引用 楼主:
答對了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把他請下來

給你另一個好用的刀..美工刀不夠鋒利..
建議用雕刻刀或手術刀片..好用n_090|

网友:
這個型號我遇兩台都是偏光膜異常的,店裡還有一台當備用電視加減看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給你另一個好用的刀..美工刀不夠鋒利..
建議用雕刻刀或手術刀片..好用 ...

有機會 我下次試試看 ~

网友F(2015-02-24):
厲害~~恭喜完修..這台偏光膜好像容易壞.手上也1台是偏光膜問題..小弟是新手.這台偏光膜是外0內90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厲害~~恭喜完修..這台偏光膜好像容易壞.手上也1台是偏光膜問題..小弟是新手.這台偏光膜是外0內90嗎 ...

對~內90 外0

网友:
感謝荒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