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 Sharp LQ315T3LZ48 面板規格書

楼主(2015-01-25):
有前輩可以提供Sharp LQ315T3LZ48 面板規格書 嗎?

只找到 LQ315T3LZ49

不知道號碼差一號,屏線腳位有沒有什麼改變

麻煩各位前輩了,謝謝

在此先放上 LQ315T3LZ49 的面板規格書

网友A:
http://www.prochip.ru/cms/f/352062.pdf

腳位應該可參考

若要小心一點 可以看PCB LAYOUT , 把+5V  vss  確認下來 就不會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prochip.ru/cms/f/352062.pdf

腳位應該可參考

感謝~感謝~

看了一下腳位都是一樣,這下可以安心了

多謝n_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