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Acronis True Image 備份成光碟的問題
關閉

楼主(2015-01-25):
大家好︰
Acronis True Image 這套是以前我很常用的軟體,當我剛裝完系統後,就會用它來備份,它其實跟GHOST是相同的東西。

Acronis True Image 可以選擇要不要裝在硬碟裡,我開始都是裝在硬碟裡,但是後來發現它有一個功能可以自製專用的開機光碟後就都選擇不裝在硬碟裡了。
我都是用它的光碟開機,然後備份整個C碟到D碟裡,以後要還原時也是用該光碟開機,選擇D碟的備份檔還原到C碟,我用這個方法也用了一段時間了。
一片DVD容量很大,Acronis True Image 的開機檔卻很小,想請問大家,如果我想把備份檔燒進開機片,以後要還原就直接用這片光碟還原,不知大家會怎麼做?

网友A:
板大是要將 Acronis True Image 的影像檔及開機區一起燒在光碟中嗎?
之前有在 Acronis 很舊的版本時使用過一段時間,但是讓我放棄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只要版本有一點點變動,光碟開機區之後載入 true image 程式就無法還原光碟中的備份檔案。
其二是: 當 true image 備份檔案超過一張光碟容量,true image 分片備份是還算好用,但是還原時,
如果沒有把所有備份檔案 copy 在同一目錄,那麼光換光碟片要花很多次,肯定花上半個小時以上...所以我就不自找麻煩了。

印象中,製做這樣的光碟做法是:
1. 先製作一個開機光碟
2. 使用power iso 將開機區提取出來
3. 製作備份檔tib 及開機區的開機光碟
4. 燒錄

但是,這個做法目前看來應該已經嫌太老了。

建議 wish 大大,用個高速 8G, 16G 的 SD卡或者USB隨身碟,備份、還原都比用 DVD 要快速許多。
尤其現在 DVD 光碟片、光碟機品質極度衰減,我的一台有牌子的DVD燒錄機,放著一年之後,DVD 可正常燒錄,但是燒出來的 DVD
卻是沒有任何一台DVD 可正常讀取。只剩下 CD 功能正常。光碟片的可靠度也很差。 (如有興趣知道那行業搞什麼,可 PM我)
基本上,現在光碟機除了播放小孩子的課本CD之外,不具其他功能。

PS: 目前在下使用的系統備份軟體是 "再生龍" http://clonezilla.nchc.org.tw/news/,載體是個 128MB的usb隨身碟,以及 2.5吋隨身硬碟。

网友B:
1,可備份到電腦c區以外的分區就行啦!
2,usb,外接硬碟!
3,製作屬於自己的系統封裝,好處每台都能還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大是要將 Acronis True Image 的影像檔及開機區一起燒在光碟中嗎?
之前有在 Acronis 很舊的版本時使用過 ...

對!我就是要把Acronis True Image 的影像檔跟開機區燒在一起。
不過聽你這麼一說倒讓我想到Win 7的影像檔空白4.7G 的DVD似乎裝不下。
我看還是買USB 碟來裝好了。

謝謝你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備份到電腦c區以外的分區就行啦!
2,usb,外接硬碟!
3,製作屬於自己的系統封裝,好處每台都能還原 ...

謝謝回覆。

网友C:
我都是用這種東西 GRUB2 / GRUB4DOS
用 USB 啟動 ISO檔案,然後把備份的也放在 USB 上~
可支援啟動各種格式,不需特別製作,只需有標準 ISO 檔及可。

http://bbs.pigoo.com/thread-5011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這種東西 GRUB2 / GRUB4DOS
用 USB 啟動 ISO檔案,然後把備份的也放在 USB 上~
可支援啟動各種格式 ...

剛剛hwj 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下次有換伺服器時一定要找用SATA硬碟的,並裝CentOS 7,聽他KVM(應沒聽錯)已是CentOS 7"標準配備",功能強倒是其次,論壇在做備份會方便許多,看來要來找大硬碟來試試了。

网友D:
Acronis True Image 我也有在用,但都是備份到硬碟內(如D磁碟),再COPY到外接硬碟。

捨棄燒錄是因為檔案有點大,燒錄耗時,燒錄片可靠度也有疑慮,一段時間就會重新備份,長期下來產生很多廢棄光碟片也不環保。

Acronis True Image 好像是以 Linux 系統發展的,做成開機片不像 ghost 那麼好稿。

另外,我沒另外產生開機片,用原廠光碟片開機就可以了,Acronis True Image 雖然安裝後可以在 windows 之下備份系統,但沒這樣用過,感覺上很不踏實,都是用光碟開機來備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ronis True Image 我也有在用,但都是備份到硬碟內(如D磁碟),再COPY到外接硬碟。

捨棄燒錄是因為檔案有 ...

不管裝在硬碟或用開機光碟備份/還原我是未曾出過問題,我只有遇過要用新版才能備份的例子。
我也忘了裝好一套Win 7並打好更新是要多大空間,搞不好4.7G 的DVD 也裝不下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裝在硬碟或用開機光碟備份/還原我是未曾出過問題,我只有遇過要用新版才能備份的例子。
我也忘了裝好 ...

單純 WIN7 應該勉強裝得下,若加上字形、應用程式......那肯定超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管裝在硬碟或用開機光碟備份/還原我是未曾出過問題,我只有遇過要用新版才能備份的例子。
我也忘了裝好 ...

如果一定要燒在光碟的話,用DVD9的8G空片呢??但光碟真的放久滿容易掛點的....DVD本身也是

网友F:
我只知道 GHOST 是用 DOS 批次檔來做光碟還原, 而Acronis True Image 卻是 LINUX BASE
參考一下:
http://shachi.tw/acronis-media-builder/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00&t=1026749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定要燒在光碟的話,用DVD9的8G空片呢??但光碟真的放久滿容易掛點的....DVD本身也是 ...

我是沒有用過8G DVD,也沒有這種燒錄機,我看還是用隨身碟好了。
還是謝謝你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知道 GHOST 是用 DOS 批次檔來做光碟還原, 而Acronis True Image 卻是 LINUX BASE
參考一下:
http://s ...

謝謝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