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lyYou(好利友)WTC100电磁泡茶炉检修

楼主(2015-01-25):
  同事的一个“OnlyYou(好利友)”WTC100电磁泡茶炉故障,虽说不值钱,但在咱维修爱好者眼里却是个练手的好机会。
  拆开检查下来,扁桥四臂中有一臂击穿、Fuse爆管;+18V供电电路两个1N4007整流管击穿、一个4.7uF/400V滤波电容爆顶(想必事发时同事定吃惊不小的)、一个8050管c-b极击穿e-b极断路。
  将上述故障零件一一更换后(扁桥、IGBT暂时不接入),用维修电流调18V直流电直接接PCB上的18V接点,查看下来发现MCU(EM70P156ELPJ-G)工作正常。为保其它元件故障导致前功尽弃,而且整板元件也不多,遂又一一检查了关键电阻、检查了风扇、NTC感温头、高压电容器、LM339,均正常。
  再将更换的整流扁桥接入电路,检查18V供电电路,发现已能正常工作!
  最后将IGBT接入电路,上锅测试,加热正常!至此,修复工作完毕。

  再上一张自己测绘的18V供电电路简略图:
OnlyYou(好利友)WTC100电磁泡茶炉18V供电电路简图.GIF

  另外,这次学会了如何检测IGBT功率管的好坏,分享一下:
  用指针万用表电阻x10K档,黑笔接E,红笔搭一下G,让它关断,然后红笔接E,黑笔接C,指针不动,表示能关断,没击穿;接下来红笔接E,黑笔搭一下G,让它导通,然后红笔接E,黑笔接C,读数接近0欧,表示能导通。能通过以上两步的为完好。

网友:
真細心~
給你鼓掌鼓掌~
厲害呢~

网友:
那簡圖怎麼畫的~~厲害厲害

网友:
又多長知識

网友:
igbt的檢測主要是用9v的指針電表來測,一般來說沒有CE腳短路,可以在G極觸發就應該是好的,不過我有
碰過這樣測沒問題,但是放在真的電路上就不能用的例子,主要是可能舊的回收的有問題,修理時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而且還自己繪圖,厲害

网友:
故障手到擒來,真是牛逼,說明清楚,小的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