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CX520畫面異常

楼主(2015-01-25):
請教各位先進前輩們:

如圖~這種情形是面板壞了,還是T-CON壞了?

如果主機板壞了,請問酷友大大們有誰賣這塊主板,謝謝!!!

有參考 wet 大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sony%2BKDL-40CX520

把 T-CON 降溫沒動作。

网友A:
沒意外面板買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意外面板買單

那不就沒救了? 主板應該是好的吧?

网友:
面板壞~~三星面板通病

网友:
主板是好的...面板NG

网友:
有的好像是主板壞喔.

网友:
主板壞,tcon面板好的,修過一台32cx520服役中

网友:
請問樓主修好了嗎?
期待您後續維修的過程,謝謝樓主!
目前網路上關於這台的維修資訊不多,
Datasheet搜尋不到,維修起來挺困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