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電扇高手

楼主(2015-01-26):
電扇罷工了,這次故障滿特別的,沒上電時轉的動
上電後反而有嗡嗡聲且轉不動
啟動電容量到容值為2.8uf  沒變形

啟動電容

啟動電容

謝囉

网友:
先用手轉動馬達軸心看看是否很滑順?

网友:
前軸承已擴孔偏心
一通電,轉子激磁摩擦到定子,所以...轉不動
按埔里老獅的工法,不換合油軸承下,可能還有救...但工法不是三言兩語能說盡

ps 後軸承受力較小,可能還好的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网友:
請問樓主您有量線圈各線頭阻抗嗎,小弟怎麼覺得您的症狀有像線圈斷線造成欠相

网友:
P大說的應該是對的,從照片就可以看出來擴孔偏心,這要修理似乎有難度,買一台比較快了...

楼主:
用手轉動是順的,但確實前軸承有點鬆動有點擴孔了,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寶貴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