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美格37吋,所有輸入源都是"有聲無影",有OSD,有背光

楼主(2015-01-26):
爬文後,好像可以在"工廠模式"下設定修復,但是此機要如何進入呢??
OSD一切正常,有背光,還有可能是AD版或是T-COM邏輯版的問題嗎?
請各位先進賜教,謝謝!!

网友:
手電筒照一下,是燈管暗老化嗎

网友:
"OSD一切正常,有背光" ---->這就說明燈管沒問題! 上面的老兄有看到嗎?

我推測是AD板問題居多

网友:
切換IC異常
所有的訊號一定會進入一"訊號選擇"IC
該IC的輸出,對應使用者的選擇輸入
當該IC無法輸出or無法對應選擇時
顯示的畫面就會異常
通常遇到這種狀況,直接改用公版比較經濟實惠

网友:
謝謝大大詳細的解說,小弟學習了

楼主:
感謝幾位大大的回復
我想先試試看進入"工廠設定"能不能救回
這台稀有機種恐怕沒人知道如何設定進入
這台本來都正常使用,昨天手殘在設定功能裡試試各種設定
結果就當機不動了,關機再從開就變成"有聲無影",真雖小,還被老婆念一頓
希望有人會,沒辦法的話只好等下班有空就把它拆了
先從電源版下手再來檢查AD跟T-COM,希望還能修好

楼主:
再附上2張OSD正常照片

网友:
這台跟大同的一樣板子,只有rom不一樣.
修不好,直接買一張就好了.

楼主:
我知道它跟大同有一款37吋是一樣的,
那大同的工廠模式kf00211大,您知道怎麼設定進去呢?
沒法修好的話,可能不打算換版,就只好報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它跟大同有一款37吋是一樣的,
那大同的工廠模式kf00211大,您知道怎麼設定進去呢?
沒法修好的話,可 ...

如果打算報廢的話
樓下開始就有人要排隊囉

网友:
不是T-CON就是AD,但AD板可能性居大,建議改v59公板,很簡單又便宜,如要報廢請找我,呵呵

楼主:
我真不敢相信!我把“色溫”選單改成“使用者”
發脾氣的老電視,影像居然顯像了,哈~哈~

网友:
難得的經驗與嘗試。

网友:
MAG 好懷念以前在工廠上班的日子~
這個曾是顯示器界前10名的品牌 !!
可惜他倒了 ~~

网友:
哈~~那就請你繼續看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真不敢相信!我把“色溫”選單改成“使用者”
發脾氣的老電視,影像居然顯像了,哈~哈~ ...

那有沒有嘗試再把它改回原來的設定~影像會再出不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沒有嘗試再把它改回原來的設定~影像會再出不來嗎????

色溫,只要改成冷色或是暖色,影像就會消失,很神奇吧,只能設成使用者設定就可以顯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色溫,只要改成冷色或是暖色,影像就會消失,很神奇吧,只能設成使用者設定就可以顯像 ...

這還真是一個難得的經驗 ! 謝分享。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