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 APC 型號 BR1000TW故障請教電路圖

楼主(2015-01-26):
我們公司買了百來台的UPS,都過保了,現在有五六台出現問題,市電進來時不會進入市電模式。
因為是維修人員,所以不能一直送修,想請問有人能提供修理方向或該牌的市電檢測電路的圖嗎?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電路圖.JPG

補充內容 (2015-1-27 02:02 PM):
貼圖好難,應該要怎麼貼?

网友:
1.沒上圖片,會進回收區

2.因為是維修人員,所以不能一直送修,想請問有人能提供修理方向或該牌的市電檢測電路的圖嗎?

A:既然是維修人員,你只要送修過一台or幾台,修畢後看看維修單是否有寫維修或更換what?
     若不是一換一,修畢的UPS打開來check因該不難找出問題

3.UPS問題就2種: 1.電池, 2.主板 ~先確認電池吧!

网友:
沒圖片,沒相關的查修數據
恕難提供相關的查修方向

UPS在此屬於冷門設備,而且查修到後面
幾乎都跟MCU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
通常只有專門在整修UPS的才有能力查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A3%9B%E7%91%9E <==這是我之前自行查修的紀錄,最後也是放棄

你的貼圖方式也是錯誤的
依你目前貼圖的方式,是你桌面上的捷徑 (本論壇禁止張貼連結,以免連結失效造成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