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32ex400 面板替換 邏輯 主版 高壓 需更換嘛?

楼主(2015-01-26):
本來的面板是三星有重影的問題 號來找到可供替換的面板

是友達面板 我知道邏輯一定要換 主版跟高壓可以沿用我本來的嘛?

邏輯連結主版的屏線需改嘛?

小弟只是半桶水的研究者 能拜託諸位有經驗的前輩指點一下小弟

面板三星

面板三星

51pin

51pin

网友:
可能會認不出來喔.
SONY有認面板的習慣喔.

楼主:
所以有可能連主版都要換就對了

网友:
一般SONY使用的面板跟一般的面板相容性很低~想要代換需要克服很多深入專業性的問題...

楼主:
這個型號32ex400他的面板有兩種三星跟友達

我也是找同型號拆機的

网友:
問題被你想簡單了~~~

不如乾脆用公版套件去湊一台算了.....

面板不同相關的參數就不同,不像換燈泡買個新的換上就行,更別說上述說的原本組件的相容性問題..

楼主:
受教了這樣小弟了解感謝各位先進指點

网友A:
有招可解的.
我點到為止.其他得靠自己來理解

*背娃娃*就可解決偵測的問題(邏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招可解的.
我點到為止.其他得靠自己來理解

背一個就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