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螢幕維修及拆殼工具分享

楼主(2015-01-26):
第一次在這裡PO文,從站裡面學到不少知識,但是能力有限,都是拆開機器看看電容有無爆漿,
不過光是這樣也修好數台液晶螢幕,成本大多在50元以下。
這是本次的螢幕,很舊了拿來當監視器的螢幕,之前有的問題是不能切斷電源,不然畫面就不再出現,只能慢慢等它高興畫面自己又會跑出來
一樣換了三顆有凸起現象的電容,可能還有其他的問題,不過那就不是我的能力範圍了,送上電畫面應聲而出,就乖了
這麼簡單的事還PO上來,應該會被笑吧,重點是以下的東西,外行如我想DIY拯救螢幕,第一步就被拆機殼打敗了,暴力的結果常常是傷痕累累,
這個東西是無意中發現的,原來是噴墨印表機的出紙下方的導紙輪之類的,硬度夠比信用卡好用,一邊還有一些圓弧造型,非常適合拿來開螢幕

還沒權限放網址,拆機過程在YOUTUBE搜尋Viewsonic case open ,有合適工具,3分鐘就解決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紅框處開殼嗎?

网友:
我的開殼工具是做土水用的鋼板刮刀~

网友:
我都用逍遙客的神仙棒,一支就用很久了,有需要去問他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紅框處開殼嗎?

沒錯,厚度比信用卡稍厚,但是有弧型,比較容易插入細縫中,而且剛性比信用卡好,手拿也順,一撬就開,廢物再利用,無價

网友:
一個不起眼的東西經過巧思也能成為實用的工具,值得嘉許。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個人是用油漆行買的塑膠軟質刮刀,這刮刀還可以拆車子的中控飾板,也不要不傷飾板

网友B:
請問您在Youtube 上放的影片,有加上字幕,是用哪一套軟體編輯的?T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在Youtube 上放的影片,有加上字幕,是用哪一套軟體編輯的?TKS!

就只是用win7 提供的 movie maker,影片是一般保全監控的鏡頭,透過DVR錄下來後,擷取那個時間片斷來編修,所以畫質有些LOW

字幕指令

字幕指令

這一個紅圈內就是指令"字幕"按下去後是下一張

字幕位置

字幕位置

在右邊有一條直的線那是游標的位置,有些類似編輯影片的飛輪,這時就可以在影片下方打字了
有試過編輯完成想直接發布到YOUTUBE,但是帳密都對也弄不成功,所以還是存成檔案再自行上傳的
以上說明,謝謝

网友:
其實拆殼ㄚ~~如果是弄自家的也還好,做生意的就怕遇到爛客人,存心跟你出價抓到一點瑕疵就獅子大開口...

网友:
太神奇了!比起暴力拆除方便太多,我拆個液晶至少都要10分以上,又扳壞好幾個卡扣。之前還劃傷面板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C:
看作者 再拆好像很好拆,不知這台是不是之前就有拆解過了,不然有時沒拆解過的幕卡隼會卡的很緊,很難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作者 再拆好像很好拆,不知這台是不是之前就有拆解過了,不然有時沒拆解過的幕卡隼會卡的很緊,很難拆解 ...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或許之前有被送修過,所以驗證一下,我找到的工具好不好用,就拆一台沒壞的Hann的來看看。
這次用盲拆,先不上網查別人的作法,硬搞看看行不行。
一打開腳座的螺絲掉出一堆小白蛋,應該是有壁虎到此一遊
背後螺絲鬆完,開前面蓋板時真的就很緊,沒被開過就是不一樣,而且最主要是不知卡榫的正確位置,第一步要深入就找不到正確的位置。
不過撬開第一關之後,再來就順手了,整個外蓋也大約是5分鐘左右的事,之所以放心大膽的掰,應該是這個工具可以讓人很出力卻又不會傷到面板蓋的側面及卡榫,所以在沒任何顧忌之下,整個速度就加快了

其實到這裡,我也很狐疑,為何用這個塑膠的東西,就不會傷到殼,也是很硬阿,用扁起子,或是其他的就不太行,一定會留下傷痕

网友:
讚!我也來去找一找。

网友D:
這跟之前海洋大分享的工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15-1-1.html

不過後續的開殼動作
小弟很心動阿
有時電話卡刷太大力 卡榫還是會有狀況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跟之前海洋大分享的工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15-1-1.html

我也在YOUTUBE看過他開殼的方式,才會知道要從前面先撬,之前還特地保留一張過期用信卡沒剪,不過或許這些專業的大大手勁比較巧,我發卡的銀行給的卡太軟,沒成功過,直到意外發現這個東西!

网友:
找的到就免錢~謝分享

网友(2015-03-10):
好像不錯用  來拆印表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