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古董液晶電視(n2010) 開機一秒就黑屏

楼主(2015-01-26):
論壇高手大家好!我的電視型號;viewsonic (n2010)20吋液晶電視,開機後畫面閃個1到2秒就變黑屏! 用斜的角度仔細看螢幕裡面~還是有待機畫面存在~我拆開後是六燈高壓板
請問高壓壞掉機率大嗎?還是燈管壞了?

楼主:
把那六燈高壓板 拆掉~~打開電視還是電源會亮~螢幕幾乎是黑屏~不過仔細認真看還是有待機的畫面在耶~!

真神奇~

网友:
通常高壓板壞的機率比較高~燈管其次~先釐清吧...

网友:
你必須測才知道是燈管還是高壓板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