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三星led電視兩台畫面問題

楼主(2015-01-26):
第一台的狀況是一開機,螢幕上面約三分之一的地方有明顯橫紋影像難以辨識,其餘地方也有橫條紋但是影像可以辨識。是否面板加主板故障?因為可以顯示影像、有聲音、可以讀取USB,但是主板上的處理器溫度有點燙手,主板處理器背面的電路板有變色。

第二台的狀況是一開機可以正常顯示開機Logo,約數秒後開始出現橫條紋,再來開始出現直紋(如圖)。有時開機正常時間可以持續,可以看USB上的RM影片,但是重開機或重新接上 USB時就會出現問題。主板上的處理器溫度高但尚不到燙手,但是主板上處理器背面的電路板有變色。

第二台

第二台

网友:
2台都是panel的問題.
有部分能處裡.有些無解.

三星面板的通病.

网友:
應該是面板部份
有的可以飛線
有的可以用特殊工法
有些就可能無解
.................................
參考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54635-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650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