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TON SF-32 畫面有些部分偏暗~不知道是不是偏光膜問題

楼主(2015-01-26):
回收場 抓回來的
畫面有些部分偏暗~不知道是不是偏光膜問題~還是燈管~
麻煩幫看看~
型號
螢幕正面
螢幕背面
找不到~連接第4台地方
先接電腦測試

网友:
不是燈管?

网友:
像是木枘

楼主:
一修大~請指點 不然也只能把它搬去給朋友當監視器螢幕用

楼主:
問題大不大.大的話.只好放棄.

网友A:
我會掀開面板玻璃看內膜,及擴散膜,再來拆背光模組看燈管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掀開面板玻璃看內膜,及擴散膜,再來拆背光模組看燈管支架

好的.有空再來拆拆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修大~請指點 不然也只能把它搬去給朋友當監視器螢幕用

我也只是猜的,看起來有像不過是不是所謂的木枘還是真的拆開再確定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只是猜的,看起來有像不過是不是所謂的木枘還是真的拆開再確定比較好 ...

謝謝~有空我拆起來~看看能不能發現答案在哪邊.先放著給他休息休息

网友C:
第一張螢幕的畫面有一些黑影,好像是偏光膜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張螢幕的畫面有一些黑影,好像是偏光膜的問題!

我也是這樣猜...可是遇到偏光膜問題 都是白白的 可是在白色畫面看又是正常
目前找不到 這台遙控器 可用 所以也就先不拆了

网友:
小弟也有一台HERAN的32吋液晶類似這樣的問題。感覺上不是燈管的問題,那種感覺就像以前的影像管烙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這樣猜...可是遇到偏光膜問題 都是白白的 可是在白色畫面看又是正常
目前找不到 這台 ...

由第5 & 6張相片看起來昰面板有MURA(木枘)現象.

网友:
外觀很漂亮的機器,沒ANT其實也沒差,現在幾乎都是第四台數位機上盒了,有HDMI就好了。

期待完修。謝分享。

网友D:
面板壓傷了~黑青~無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壓傷了~黑青~無救

哪放棄了~ 謝謝 不然我又要白拆了

网友:
看起來有點像壓傷

网友:
看起來像壓傷,液晶表面是軟的,長期壓著,就會形成像你照片那樣的壓傷,通常是無解

网友E:
絕對不是偏光膜的問題,不裝偏光膜是完全呈現白色,老化是部份白色,但黑色絕對不是偏光膜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絕對不是偏光膜的問題,不裝偏光膜是完全呈現白色,老化是部份白色,但黑色絕對不是偏光膜的問題 ...

了解 ~我也是有點哪樣想~~~  哪台就當監視器  螢幕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