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的安卓2.35天氣小時鐘還正常嗎?

楼主(2015-01-27):
正文那隻7G用著用著發現它內建的天氣小時鐘已經無法更新氣象資訊了,
連新增城市都沒辦法。你們的會嗎?

网友A:
是不是網路沒連上!!!

网友B:
GOOGLE PIAY 服務更新一下

最近他來個大絕
不更新  一堆功能都停擺   不給用n_165|     更新就好n_1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網路沒連上!!!

有ㄚ,3G、WIFI都有連上~~~就是無法更新氣候、新增城市~

錯誤訊息是網路不存在或者地點錯誤(好像是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 PIAY 服務更新一下

最近他來個大絕

Play好像沒這個更新說~~~我查過很多次,內建youtube、GMail這些更新是有啦..

楼主:
這天氣小時鐘算是工具一種嗎?~~~它可以顯示在桌面,有時間和氣象那個..

原本好好的,可是忽然無法更新氣象資訊,新增城市也沒辦法,開GPS似乎不相關~
它是按照你設定的城市來做服務的..

网友C:
唉  我的情況更不堪  我拿到曼谷來用  結果只有台北/高雄
新增城市也沒辦法把曼谷加進來  虧我還在試  輸入中文英文城市名  沒有就是沒有
找了個其他天氣小時鐘APP  OK後  想說把舊的幹掉  結過刪不掉
後來想想  新的佔空間  把新的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  我的情況更不堪  我拿到曼谷來用  結果只有台北/高雄
新增城市也沒辦法把曼谷加進來  虧我還在試  輸 ...

我的錯誤問題是位置不對...懷疑是服務結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錯誤問題是位置不對...懷疑是服務結束了

請問 A471大,你是不是把天氣的應用程式移到SD卡上去了???

這種應用程式是不能移到SD卡的喔,除非你用APP2SD或LINK2SD的程式做轉移並做好連結

不然應用程式是會出錯的!!

另外,APP2SD或LINK2SD要付費版本,並且有提供ROOT權限,不然還是沒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A471大,你是不是把天氣的應用程式移到SD卡上去了???

這種應用程式是不能移到SD卡的喔,除非你 ...

沒有ㄝ~~~還是在系統中沒有在SD去

他的問題點應該是位置錯誤,台灣不管哪個城市、中英文、甚至國外英文城市
都無法備新增(不管是新增城市還是更新氣像內容)

网友D:
现在的软件时时刻刻要你更新,有的不更新就不准你用,很流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软件时时刻刻要你更新,有的不更新就不准你用,很流氓的。

我想更新也沒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