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nsonic 42 HD-4206 很奇怪只能從耳機孔發聲音

楼主(2015-01-27):
這台Ensonic 42 HD-4206 來的時就不能開機處理好電源板後量測輸出皆正常

發現很奇怪只有耳機孔有聲音想請版上高手解惑指點一下從何處下手

(目前週邊小電容有用小電容去並聯測試但皆無反應)皆無法直接外部喇叭發聲

目前發現的是不管是HDMI或AV或是色差輸入全部都僅能從耳機孔出聲,

(AV和色差各組輸入時很奇怪都聲音只有插L左聲道(白孔)是有效的.

但還是一樣只能從耳機出聲,但耳機孔確是雙聲道,若不插L左聲道(白孔)耳機無聲

另外一是事高壓板的變壓器共振聲蠻大的,有全解變壓器和電容下重補焊
有小聲了一點點這會有影響?

補充內容 (2015-2-5 04:07 AM):
已解決

网友:
聲音的晶片型號查一下DATA
看看工作的需求有無到位!!!

网友:
耳機孔也需檢查是否不良
因插耳機時,主喇叭聲音會被切掉

网友A:
我也有這種一台症狀跟你一樣.我索性將耳機孔的接點全聯在一起..這時喇吧就出聲了.建議用輕接觸方式!我是這樣完修的

网友B:
查一下喇叭輸出接點附近的電路,放大器周圍可能有穩壓IC查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C:
這一台我遇過兩次,都是主板有電容凸起,不開機,換完電容後可開機,但都無聲,覺得很奇怪,最後都是改公板。    還有一台是朋友修的,也是換完電容後可開機,也是無聲,不知道這機型有什麼秘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這種一台症狀跟你一樣.我索性將耳機孔的接點全聯在一起..這時喇吧就出聲了.建議用輕接觸方式!我是這 ...

我覺得這也是個好方法。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台我遇過兩次,都是主板有電容凸起,不開機,換完電容後可開機,但都無聲,覺得很奇怪,最後都是改公板 ...

主板最大電容1000u有拆撿測皆正常說..... 真害 我是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喇叭輸出接點附近的電路,放大器周圍可能有穩壓IC查看看是否正常

主機上的穩壓先前提問前有先查了...都是1117 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這種一台症狀跟你一樣.我索性將耳機孔的接點全聯在一起..這時喇吧就出聲了.建議用輕接觸方式!我是這 ...

你好... 不太懂你的意思... 能請教一下? 耳機輸出孔 色線 是紅白黑紅... 請教怎並聯法 ?? 是不是把要插主板的喇叭線左右聲道先對接然後直接到耳機孔上 對了耳機孔要接什麼顏色線????  能請教你幫我一下? 覺得你說的方法是好方法... 不然我還原本打一樣從耳機孔輸出在外接一組吃電的耳擴吧在回接到原來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不太懂你的意思... 能請教一下? 耳機輸出孔 色線 是紅白黑紅... 請教怎並聯法 ?? 是不是把要插主 ...

當初我也要這樣做.就死馬當活馬醫.一般耳機插進去會把接觸點彈開.所以有可能沒差時已經沒接觸到.所以你先把紅白接觸一下看看有沒出聲?我就是這樣做的.之後把他焊死.反正很少用到!
是耳機出孔的位置喔

网友D:
請查看紅圈處電感有無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查看紅圈處電感有無開路

感謝你真的很神~~~神人級的唷....  該處已開路無導通狀態只是有點頭大... 上面目前只有標示100...在猜是不是繞線式FLCA-322522(1210式) 10UH 電感.. 還在找看看何處有 ...對了能換磁珠式的1210 -10UH 電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真的很神~~~神人級的唷....  該處已開路無導通狀態只是有點頭大... 上面目前只有標示100...在猜是 ...

直接短路就可以

楼主:
感謝您一直忘了跟你說聲謝謝.. 照您方法就可解決了

网友:
謝謝板大專業無私的分享 ! (辛苦了奮鬥到凌晨四點)

网友:
謝謝專業大,無私的傳授。

電感看似不重要,也容易忽視,卻是在電路中擔任舉足輕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