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SAMPO LM-37-V22 無電源 已完修

楼主(2015-01-27):
無聊~回收場看到~插電測試~無電源~問了老闆多少~說500~看外觀還保持不錯~就抓回來玩玩看

插電 待機燈都沒

先拆再說
電源板
發現 左邊紅圈內 2顆680UF 25V電容有凸 還有右邊這2個有問題 保險也斷了

凸的電容
換下的保險 8A什麼名子忘了
換好後
電源出來了   開機測試

換完以上4個物品時  單獨電原版測試 一直 量不出5VS 一直放著 還跑去徵板打算打版來換比較快
不知道 是不是 這樣量是錯的  黑棒  綠圈這2點  都量不出
今天把黑棒接籃圈GND這邊的 紅棒接5VS 才量出 5V 出來 然到以前哪樣量是錯誤???

网友:
恭喜完修,看來我也要去回收場繞一繞了!

网友A:
想必版主對電路還不是很懂 電源接地是隔離的  一個熱地 一個冷地 你表筆放錯地方 當然量不出5v啦

网友B:
有修電路的散熱片並非是接地的(看一下電路銅箔面是否與GND焊在一起),所以會量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必版主對電路還不是很懂 電源接地是隔離的  一個熱地 一個冷地 你表筆放錯地方 當然量不出5v啦 ...

被你說中了~真的對電路~不懂
可以請教 熱地 冷地 方便解釋來聽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修電路的散熱片並非是接地的(看一下電路銅箔面是否與GND焊在一起),所以會量不出來 ...

一直都沒認真看...一直都以為這樣量就可..又吸收了一些了~謝謝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被你說中了~真的對電路~不懂
可以請教 熱地 冷地 方便解釋來聽聽嗎?

簡單的說,在開關電源中變壓器的一次側稱之"熱地",二次側為"冷地",也就是說電源輸出端接地稱為"冷地",輸入端接的地為"熱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簡單的說,在開關電源中變壓器的一次側稱之"熱地",二次側為"冷地",也就是說電源輸出端接地稱為"冷地", ...

所以他測量二次測輸出要用冷地?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E:
功夫越來越好了~可以開店了~又有個人要出來搶飯碗了

网友:
500元就這樣賺到了一台液晶電視,功力強。

网友:
技術 運氣真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夫越來越好了~可以開店了~又有個人要出來搶飯碗了

開店還遙遠...也可能沒哪一天..現在的我還只是會亂搞亂搞何以...
還需要靠大家幫忙...慢慢吸收...慢慢...進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被你說中了~真的對電路~不懂
可以請教 熱地 冷地 方便解釋來聽聽嗎?

專業大大你好!

電源板總共有三個地!
1.交流地
2.熱地
3.冷地
===================
1.交流地就是我們接市電110V時,那條電源線中間的那個圓柱,因為交流電是不分正負,
所以市電插座它可以正插反插都可以,簡單說就是沒分別,就像插電風扇,插頭怎麼插都可以啟動電風扇,
那它的地就是三頭其中的那個圓柱,其餘兩個是扁長型的。

2.熱地就是電源板跟市電相連的那一部分轉換電路(又稱初極或前極),簡單說:就是將市電AC110V轉換成DC160左右的這段電路,
從整流橋後一直到光耦前的這段電路。

3.冷地就是光耦後這一部份全都就叫冷地。(又稱次極或後極)

通常我們都只簡稱冷熱地,較少去注意交流地。因為交流地對我們來說完全用不到(這是我自己的想法不知是否正確),我剛有說了交流不分正負,
所以測量交流,只要用AC檔位,萬用錶紅黑棒隨便插哪一端都可。

如何簡單判斷冷熱地

以下圖為例

每個電原板背面都會有一條線(線不一定是黑色的,有的會白色,有的會用打洞的方式標示),清楚的標示圈出範圍,

一邊是冷,一邊是熱。有些板子還會寫上HOT及COLD在正面或反面,

知道了冷熱,那如何測量 ?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黑棒至於該地的電容負極,再用紅棒去測量你要測的點。

例如:
我在熱地就將黑棒放在該地電容的負極上(我會選那顆最大的電容負極)
我在冷地就將黑棒放在該地電容的負極上(我會選靠近輸出端的電容負極)
如下圖:

如果你用熱地負極去測量冷地的點,或冷地負極去測量熱地的點,那會測量不出來的或數據不準。(這是繞口令嗎

那為什麼有分冷熱地呢?

熱地電壓高,冷地電壓低。

熱地電壓最高都有DC_160V以上
冷地電壓最高應該不超過DC_30V以上

0~36V稱弱電壓或低電壓。
37V以上稱高電壓或強電壓。(當然不是說38,39或40就會很危險,這只是一個數據的區分)

簡單說:就是觸電會不會有立即性的危險來區分高弱。

以上是就自己的理解,所提出的說明,如果有錯請專業大大指教。

補充內容 (2015-1-30 11:33 AM):
了解了!交流地,熱地,冷地之區分,對維修電源板有很大的幫助,至少可以幫忙思考排除故障點,及縮小檢測範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所以他測量二次測輸出要用冷地?

是的! 我們都會習慣用搭鐵的方式測量,那是因為所有的負極都是相通的,而負極又通常直接接地,所以搭鐵就相當於搭在負極上。但這樣的方式用在開關電源上就可能不適用,因為它們彼此不相通。(其他如:主機板,高壓版,邏輯板都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測量,因為它們都是相通的)

如下圖: 這樣你可能就能很清楚判斷出哪一個地是哪一個地 !

符號相同都是相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專業大大你好!

電源板總共有三個地!

解說的真詳細...這些我也不懂...
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 我們都會習慣用搭鐵的方式測量,那是因為所有的負極都是相通的,而負極又通常直接接地,所以搭鐵就 ...

原來還有這樣分..以前真的是亂搞亂搞...真的粉感謝你的解說..下次會記起來....不然又要搞烏龍了

网友:
買一部500元..
昨天我帶一部(30吋)去回收場給他回收..
看他收多少...才180元.
差很大喔n_098|

网友G:
你好大大想要痳煩你一下.....該電視還在??? 手上剛好有一台一樣的電視但該FSP273-401電源板上的一件零件看不清楚規格 可以請敎你一下? 在電源板背面 EA1532下方附近有一個Z03 的稽納二極體可否幫我量一下二端的電壓 感謝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專業大大你好!

電源板總共有三個地!

我國採用的安全電壓為24V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大大想要痳煩你一下.....該電視還在??? 手上剛好有一台一樣的電視但該FSP273-401電源板上的一件零件看 ...

電視已經不在~無法幫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電視已經不在~無法幫看

沒關係~~~ 我有想到辦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沒關係~~~ 我有想到辦法了....

感謝你的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國採用的安全電壓為24V

原來是這樣的規格範圍。

謝謝BANG大專業的指點。

拍謝 ! 因小弟的不專業。
導致上述22樓說明的資料有誤。

原文: (這應該是大陸的範圍,有錯請指正,謝謝。)
0~36V稱弱電壓或低電壓。
37V以上稱高電壓或強電壓。(當然不是說38,39或40就會很危險,這只是一個數據的區分)

更改為:(我國的範圍)
0~24V稱弱電壓或低電壓。
25V以上稱高電壓或強電壓。(當然不是說26,27 或28就會很危險,這只是一個數據的區分)

上述更改資料請各位專業大大注意,特更改資料,以正視聽。

再次感謝BANG大專業的指點

网友:
學到知識了。

网友:
不簡單賺到了*****

网友(2015-03-03):
荒神大利害,越來越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