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3742 Tcon 問題

楼主(2015-01-27):
各位先進,BENQ 37吋這台是油畫問題,我換了AS15之後變白屏,我想說是不是我換不好,我又從換一次AS15還是這樣,排線我檢查過了應該是OK,請問我還可以往哪個方向去查修?望各位先進提示一下,不勝感激!

第一次發文.格式或哪邊不恰當,盼指正.感謝.

補充內容 (2015-1-29 02:53 PM):
已解決了,改回原來型號就可以了(AS15-G)~感謝大家~  另外請問1.電視公版(有數位的)哪裡買的到? 2.以及32.37.42 open cell skd哪裡買的到?感謝大家

网友:
麻煩請提供各點電壓

楼主:
a0930684882你好,您說的各點電壓是指,TCON五大電壓? 還是指GAMMA IC電壓?

网友A:
小弟淺學...看到您圖片上是AS15-HF...原機的也是AS15-HF嗎?
雖說這顆可以代用很多款...但..有時就是不能代用
因為我有遇過一次同樣情形...最後換回和原機同型的晶片就OK了..
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
橘子零件相容性與板面清潔的問題...

站內搜尋一下答案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淺學...看到您圖片上是AS15-HF...原機的也是AS15-HF嗎?
雖說這顆可以代用很多款...但..有時就是不能代 ...

小弟剛好有一片,上面標示的是AS15-HF。

(上網查了一下共用型號AS15-G。AS15-F。AS15-HF。AS15-HG. AS15-U)。完全可以通用

提供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
這片T-CON應該是用AS15-F的IC,不過我之苛也是用AS15-HF代用一切都很正常,所以可能的話你要量一下電壓比較準,僅供您參考

网友B:
請使用原始編號 as15-f 即可搞定(我有遇過)  有些 as-15hf 此面板並不能完全代用

网友:
應從測量GAMMA電壓~來判斷是否為AS15不良之問題...

楼主:
已解決了,改回原來型號就可以了(AS15-G)~感謝大家~  另外請問1.電視公版(有數位的)哪裡買的到? 2.以及32.37.42 open cell skd哪裡買的到?感謝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決了,改回原來型號就可以了(AS15-G)~感謝大家~  另外請問1.電視公版(有數位的)哪裡買的到? 2.以及32.3 ...

可以找站內 Playart 大,他那裡選擇很多...

楼主:
好的 我有與他聯絡,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使用原始編號 as15-f 即可搞定(我有遇過)  有些 as-15hf 此面板並不能完全代用 ...

15HF用超過100顆還沒遇過不行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站內 Playart 大,他那裡選擇很多...

公板+數位不少錢...找台37禾連破屏兜一下..省錢好用n_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