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圓點唱機S-2001(KD-480S)有待機,無法開機維修

楼主(2015-01-27):
這台點唱機,已經買很多年了,插電時,電源會亮紅色待機燈,如下圖

▼ 前方可見型號S-2001,待機狀態亮紅燈
▲這是背後處的標籤,有KD-480S的編號,所以這型號應該還有別的款式

去年底,有次雷雨,在打壞一堆電器以後,完全沒人發現這台也壞掉了,因為它的燈一直都亮著
直到有次,我老媽開了這台,要給小朋友聽兒歌,是的,這台自從麥克風壞掉,會爆音以後,功能就是放兒歌.

也因為如此,覺得花錢送去給人修理不是很划算,而且也過保固了,就自己拆

結果我前後想拍照想很久,竟然還是忘記拍沒動工前開蓋的整體照片

沒辦法開機,所以懷疑是主機板有問題,或者是電源版,甚至是開關按鈕接觸不良

▼這台機子的電源版,透過一條9P <-> 8P的排線,接到主機板上的8P插槽,另外的長排線,是光碟機以及硬碟的大4P電源
▲電源版型號是95PS-017
▲電源版變壓器上頭有貼上S-2001,所以是特別訂製品?

看其規格跟電腦ATX電源很像,一樣是有3.3V,5V,5VSB,12V,PSON,GND

首先量測紫線5VSB,因為前面待機燈有亮,所以這各有電壓是肯定的,接著是PSON線
前方電源開關按下後,PSON確實的有拉低電壓,所以假設是電源版故障了

維修的方案
      1.直接上網去買一塊換上,輕鬆又寫意    結果當然是沒人賣    (X)

      2.原板修復   在亂換了VIPER12A以及OB2268CP這兩個比較顯眼的IC後,覺得繼續玩下去
                          錢應該會花得比直接請人修還來得多後,打住.    (X)

      3.因為電源版根本就是一個脫光光的ATX電源,所以就拿電腦ATX電源來當電源    (O)

然後又是一番亂玩,一堆失敗的就不用提了,最終的結果是這各

▼ 用ATX20PIN轉ATX24PIN連接線,另一端,將原本的9P<->8P連接線剪斷,接上

▼用手邊的P4舊電源,接上這個轉接線,先開機實測,結果是可以開機

再來就是想辦法把ATX電源脫光光擺進機殼裡

▼因為板子尺寸不合,所以其他三個螺絲鎖點全部貼上膠帶絕緣,只保留一個上鎖固定板子

▼但是,悲劇了,沒想到這款電源竟然還有個子板,太高塞不下

找了另一個P4舊電源,拆半天,結果也是敗在MOSFET散熱片太高

最後才想到,找下方有12CM大風扇的樣式,肯定塞得下去,只好拆了手邊測試用的電源來裝

▼裝上後的圖, 可以看到後期的電源因為線很多,所以很難塞

▲另一個角度,一堆線塞在系統硬碟上方

▲正常開機面板狀態燈

▲點唱畫面

网友:
線難塞可以剪阿   也可以解焊阿
可以用好多好多用途的
就這麼多線留在點唱機內   阿~~

网友:
這漾變得有料多了(給卡鐺)

要不然會顯得老闆(賓哥)賺太多

网友:
只能說:讚啦!

网友:
一顆才幾百..會不會太複雜呢?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原板是有,待機5V但不起動嗎?
不知道小電解電容有沒有換過
有遇過PS ON附近小電容換掉就可以起動了
.............................................................
還有個疑問改成這樣風扇拿掉
不知道會不會散熱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原板是有,待機5V但不起動嗎?
不知道小電解電容有沒有換過

是的,原板是有待機5V,但是不啟動
沒換過小電解電容,因為我都是亂修一通
後來棄修的原因是因為
1.時間拖得太長,我都是找睡覺前的很短暫時間來弄,人懶的話,很久才會摸一次
2.零件購買不易,沒辦法確定故障點時,花在網購採買的運費很可觀,有違當初亂修的初衷
3.其實是......黔驢技窮  覺得應該修不好  XD

機子背後有個4公分的小風扇,是其主要的換氣散熱來源,我照片上拍得可能不是很清楚
所以還是有散熱的

网友:
物盡其用,能這樣子修復真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