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數位投影機可開機無影像維修實例

楼主(2015-01-27):
↓機器外觀
↓機器底部
↓拆開後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開機測量電壓
↓拆開中蓋看到LED燈還串了1顆溫度開關
  測量溫度開關沒有壞
↓這是投影區
↓懷疑LED燈壞掉所以用電供測試
↓查LED正電壓往上追查
檢查LED正負極沒有短路情況
換上2A保險絲
開機影像出現
撿到軟的,回收場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

网友:
很細心的大大

网友A:
讚讚讚!勇哥,哩功夫卡賀
淋杯遇到,攏馬殺肉說

网友:
恭喜完修。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讚讚!勇哥,哩功夫卡賀
淋杯遇到,攏馬殺肉說

運氣好而已
..................
不知道5元的郵票寄到哪裡去了說

网友B:
阿勇哥在拼Pigoo的年終嗎 ...
你再怎麼拼也拼不過那個搞飛機的,她有咩咩的動力啦 ...

网友:
哇~~這個好~
可以在家看電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勇哥在拼Pigoo的年終嗎 ...
你再怎麼拼也拼不過那個搞飛機的,她有咩咩的動力啦 ...  ...

今年~叩達~已用完
拼一下分數不要太難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