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2H110有橫條紋

楼主(2015-01-27):
朋友拿了一台大同V32H110的電視給我檢查,一開機就有橫條紋但是影像顏色卻又正常,畫面也沒有跳動,原以為是AD板的問題,但是查了電容都沒問題,IC也烤過,軟排也試過,但是狀況依舊,後來看到側面玻璃裏面有一個類似燒焦的點位,而畫面的橫條紋也是從這個點以下出現,

請教各位大大,這塊面板有救嗎?
這台電視的資料如后:面板與T-CON是一起的,LTA320AP05,三星面板,主機板PWB-1349-02,電源板6HV0352010,高壓板SSI320-4UA01。

网友:
這沒救了    這可能是用到水或者貓尿狗尿 導治的

這一定有段時間才這樣

不可能昨天用到今日就這樣的

网友:
灌水文,沒看清內容就回簡短文,違反版規喔!!!   請注意!!  不然會被停權!!

楼主:
嗯,謝謝大大們的回覆,我另一片面板測試正常,所以確認這塊面板壞掉了。

网友:
三星的版子壞得出奇.沒得修!

网友:
三星面板跟LG面板同是韓國的~~品質怎差那麼多...

网友:
請問 主機板PWB-1349-02 是否要割愛,我需要一片V32H110 主機板PWB-1349-02..
謝謝。 可以的話,請來電0982-91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