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運一下關於 2顆串連的鋰電池(7.4v)的充電問題

楼主(2015-01-28):
各位板上大大好

目前在網路上看到的鋰電池充電板
都是用5V透過充電IC去對單顆鋰電池做充電
如果是要對於2串的鋰電池充電
似乎沒有看到有這樣的充電IC
我查到的都是直接用8V的變壓器直接對鋰電池充電
請問一下這樣指如何知道鋰電池充飽及是否會有過衝問題呢?

网友:
不會阿  不要超過8.50V就好   絕對不能超過
過了會跟我的ID第二字一樣

有的變壓器會內建充電控制電路   你查到的應該是這種

有的連指示燈都不附n_123|

网友:
或你可以考慮用 恆壓 恆流 模組  下去充電

有的還內建數位錶跟指示燈

電流輸出量也是不錯  普遍3A以上
又可以省去發熱

网友:
還有貼個圖   讓我看一下我說的方法適不適合你的用法

鋰電池或其他高能量密度的電池 電源  在使用時一定要謹慎
一不小心 就會燒起來了 除非是用矽膠線

网友:
NJW4124,不知是否符合您的需求。

297.25 KB, 下載次數: 79

楼主:
Hi ALL

我後來有發現BQ24004這顆2CELL的充電IC
我打算用這個IC來製作充電電路,感謝大大幫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ALL

我後來有發現BQ24004這顆2CELL的充電IC

這好像沒有 平衡充電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好像沒有 平衡充電的功能!!

請問一下平衡衝電是指對2CELL內的每個CELL獨立充電嗎?

网友B:
用哪個號的IC都不是重點
剛剛查了一下露天拍賣
一標10顆$580-

网友:
露天拍賣搜尋關鍵字 "2串 保護板"
一片不到$1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哪個號的IC都不是重點
剛剛查了一下露天拍賣
一標10顆$580-

NT$580~ 好貴阿~
一次要買10顆~
用剩的要留做下次使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ALL

我後來有發現BQ24004這顆2CELL的充電IC

BQ24745 功能較佳...價格平民

會用的話...順便 NB 國民機都可派上用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NT$580~ 好貴阿~
一次要買10顆~
用剩的要留做下次使用嗎?

所以設計電路時,不是選用你喜歡的零件
而是要看零件取得的難易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平衡衝電是指對2CELL內的每個CELL獨立充電嗎?

以前玩過模型飛機,買過 4CELL 均充電器 2A~0.5A 可選 價格 1000元!!

网友:
1. 常用充電IC:BQ2000T,BQ24104,BQ24123,...
2. 一般鋰電池單顆4.2V+-0.05V(但也有規格是4.35V+-0.0V5)
3. 2S1P的pack,即使用 power supply來充電也行,只要設為8.4V/1.3A(~0.5C),但pack裡面最好要有保護板,
    否則power supply若出問題,那就有電壓過充的危險

网友:
保護板要找有"均恆充電"功能才有用
只要任一節電池達到4.2v,既可啟動平衡機制

如果只是保護板,那只有過電壓才會啟動保護
對電池是滿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