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IWATSU SS-7802A 示波器的保險絲那裡買的到,謝謝

楼主(2015-01-28):
請注意本版規定︰
1. 在本版發帖一定要有照片(回覆不限)。
2. 照片不得使用外連空間。

其它注意事項請詳閱版規,違規者一律依版規禁言或停權處置。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同意以上規則後,請刪除以上說明再發帖。謝謝配合!

网友:
沒有內文、也無圖,違反版規喔!!    請補圖!!

网友:
普通的保險絲?   陶瓷?   防爆?  安規?  高壓?
你要拍圖我才知道要帶你去哪買   保險絲 一顆可以數千元  但是用在不需要的場合就是個廢物

內文你也一定看的到
請刪除以上說明再發帖。謝謝配合!
本版發帖一定要有照片

違規者一律依版規禁言或停權處置

積分也不低了  怎麼會犯這種錯誤呢